变频器485通讯,其中一台出问题。

楼主(2014-10-21):
有9台台达vfd-b变频器,采样485与窜口通讯模块SCM12连接,其中一台18.5kw的变频器一启动通讯模块SCM12就通讯错误,如果这台变频器不启动的话,一切正常。   变频器设置全部一样,怎么都找不到原因,忘高手指点。。     现在想是不是scm12不支持与变频器通讯,还是因为这台变频器功率太大,干扰严重。  虽然模块报错,通讯不正常, 不过还是能够通讯上,要延迟十几秒钟。 有没有台达高手??

网友A:
用好一点的屏蔽线,走线时尽量与强电垂直交叉,尽量不要平行走

网友B:
干扰问题吧,你检查电机地线是否接好;磁环可以考虑加加;将通讯速率降低也是个不错的注意。

网友C:
干扰,换个变频器试试

网友D:
降低一下载波频率看看是否可以,或者降低通讯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降低一下载波频率看看是否可以,或者降低通讯速度

关键是别的全开都是好的 ,这一个单开都不行!!

网友E:
这台是末端通讯的么?是不是通讯设置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