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西门子指令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10-21):
请问这个指令是怎么运用的?

网友A:
用途:将输入模拟量转换为你需要的量程,例如工程量。整型输入,浮点输出。

用法:Av接输入通道,InAiH,InAiL分别为输入整型的最大值和零点;PvH/PvL分别代表转换输出的浮点数最大值和零点。输出结果为浮点数,如果输入有问题Err输出报警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途:将输入模拟量转换为你需要的量程,例如工程量。整型...

好的太感谢了。

网友B:
模拟量库。很方便的。

网友C:
用途:将输入模拟量转换为你需要的量程,例如工程量。整型输入,浮点输出。

网友D:
模拟量转换工程量 只是自己做的

网友E:
  模拟量库。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