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巡检仪和触摸屏通讯时通讯芯片总是被烧坏

楼主(2014-10-21):
触摸屏上面挂了五个设备,都是采用485通讯,接线方式采用手拉手的形式。其他的设备通讯都还好,就只有这块温度巡检仪总是通讯芯片被烧掉,当时测量了电压,也正常;但是只要一连接到触摸屏上面就烧通讯芯片,求各位大侠解答!!!请高手分析下可能造成的原因。

网友A:
烧掉还是有过电压发生的,找个示波器监控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掉还是有过电压发生的,找个示波器监控一下。

是感觉有电压串进去了,但是不清楚是怎么串进去的, 和触摸屏连的其他设备都还好,就这个恩度巡检仪总是被烧掉,我的设备已经在现场了,现场没有示波器的。

网友B:
加个485隔离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485隔离器试试

我在485的正负间加了一个TVS,也没什么用,隔离器是指什么?

网友C:
RS485加上保护电路看看

网友D:
看看外围,肯定有过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外围,肯定有过电压!!!!

有过电压的 也应该是从连接的通讯线那里去的吧,但是现场测的电压都不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