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变频到底节不节能

楼主(2014-10-21):
预算方案是这么写的:

40m³阿特拉斯空压机统计发现:该空压机每天耗电量3000kWH,日均加载时间6小时,加载率25%,加载功率259kW;卸载时间18小时,卸载率75%,卸载功率72kW,节能空间较大。

在卸载时变频器最低频率可降到30Hz。由变频器特性V/F=K(公式1),T=CU2(公式2),P=Tn/9549(公式3)可得出:30Hz时的卸载功率为15.5kW。空压机年运行8000小时,则改造前年耗电量3000*8000/24=100万kWH,改造后年耗电量259*8000*25%+ 15.5*8000*75%=61.1万kWH,节电率100-61.1/100=38.9%,年节约电费(100- 61.1)*0.7 =27.23万元(考虑后期生产线投入,以50%考虑,年节约电费13.6万元)。投入方面:设备+材料+人工需15万元左右。

然后昨天空压机厂商来了,给我们分析分析:

1, 变频器至少有4-6%的功率损失

2,运行在额定频率下,电机的效率降低,发热增大,耗损额外电能,同时转速下降的情况下自身风扇冷却效果下降,如果要保证正常运行,需要再加冷却风扇,预计3KW

3,长期在额定频率下运行可能导致电机寿命下降和维修增加

楼主的问题:第一,电机的功率是否跟频率三次成正比,预算计算有没有错误

             第二:如果加变频器,到底能节能多少

楼主:
厂商得出的结论是最多节能10%就不错了

网友A:
做的好,可以节能30%,这个要靠永磁电机去实现

你这个电机,估计最多15%

网友B:
任何机械设备能通过计算得出功率消耗,我真不信!!

即使一模一样的2台设备,运行一样的工况,耗电量都不可能一样,真不知道上面的数据从何而来。

空压机卸载能有72KW的功率消耗,那得多热啊!这数又是从电流那算来的。

网友C:
    其实感应是你的  空压机 选 型  不对 呀,功率太大了 !其实变频对于螺杆空压机来说并不是很好,有伤设备,你空压机卸压工作时也省电的吗,或是 直接停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感应是你的  空压机 选 型  不对 呀...

这一个空压机是按照供应两个车间全部设备用气来选的,但是只有在晚上的时候才会设备全开地生产,所以白天大部分都是卸载,停机也不大可能,因为就算是几台机床要用气,也要开着,现在就很纠结,厂商建议是阶梯功率的大小空压机并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其实感应...

选适合供气量的小空压机与原空压机倒换运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其实感应...

,厂商建议是阶梯功率的大小空压机并网。    这个才靠谱

网友E(2014-12-03):
肯定可以节能,主要看你空压机每天用的时间用多久,你可以做安装前后 做对比

网友F:
螺杆压缩机应该一大一小做梯度运行,大机供气80%,小机供气50%,然后再用变频器拖动,两台机用上位机统一控制,节能效果最显著。按你公司的情况,节电可以达到30%以上。

网友G:
再买台小的并网运行不错,

网友H(2015-04-14):
用软启动,白天工作时卸载利用储气罐供气时直接停机,加载时启动电机,比加变频器更加节能

网友I:
空压机厂商肯定想多卖空压机,卖变频的也-样,各说各的理

网友J:
我们先来看楼主的设备条件:

40m³阿特拉斯空压机统计发现:该空压机每天耗电量3000kWH,日均加载时间6小时,加载率25%,加载功率259kW;卸载时间18小时,卸载率75%,卸载功率72kW

如果由单台空压机提供40m3/min的压缩空气,根据上述数据应该更换一台功率低的空压机或更换两台或多台空压机并行运行。

实际供气量只是40*0.25=10m3/min的气量不需要配那么大功率的空压机。

网友J:
单台空压机配置,按加载率80%计算,空压机排气量为10/0.8=12.5m3/min,按可比功率计算只要12.5/40*259=81kw,实际配置75KW空压机就足够了。(按排气量,和供气压力选择)。

空载损耗为30%计,空载电耗仅为75#0.3*0.2*24=108kwh

而原先的空载损耗为72*18=1296kwh,每天节省电力=1296-108=1188KWH,一年节省电力(按300天计)=356400kwh,电费按0.68元计,242352元。

网友J:
可以看出不用增加变频器,每年就可以节省方案中的电量。问题是变频器在空压机改造时,仅仅节省空载损耗?这个思路本身是错的!另外既然空载,为什么还要30HZ,直接停机不行吗?何况加载率只有25%!

很不专业。

网友J:
楼主的问题功率于频率的关系是否三次方关系,我的回答是这样分析是错的。因为当频率降低时,空压机的排气压力基本维持不变,这不同于风机水泵,空压机负载要求供气压力在一定范围不变,因而是近似恒力矩负载,而非二次负载!

网友J:
关于空压机节能的思路参见我的主页工厂电气节能的PPT。

网友J:
最后说下你的空压机供应商的话:中肯但保守!同样缺少专业素养,应该建议你们优化系统。变频器可以用于空压机但是是以输气压力作为反馈量调整频率,而不是空载节电思路!

网友J: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其实感应...

即如此,夜班加载率是多少?应该根据符合规律,采用多台切换运行。直接停掉一些空压机,保证在用空压机,负载率不低于80%

网友J:
空压机节能的有关知识请参阅本人主页工厂节电ppt。内有空压机系统漏气率,实际排气量测量方法,这是空压机节能方案,优先要考虑的数据。

网友K(2015-07-27):
这个问题问滴好!空压机节不节能,关键是厂家的调试人员是否根据客户滴要求进行正确的参数设置,本人长期从事空压机滴维修及调试,对于变频器控制的空压机30Hz是有点危险的,容易喷油应该多注意。

网友L(2017-05-12):
中国中车节能王中王,联系电话:0311-66536478

网友M:
最后说下你的空压机供应商的话:中肯但保守

网友N(2018-04-25):
压机使用中,购买成本只算30%,真正后期用电成本占60%,所以选择一款节能的空压机非常重要。13267080753

网友M:
可以看出不用增加变频器,每年就可以节省方案中的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