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极性RS-485的简单解决方法

楼主(2014-10-21):
RS-485的2根信号线为A 和B,简单的定义就是电平高的一根为A,低的为B。如果RS-485总线传输了很远之后,A和B搞混了,不是搞反了,那么有如下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将无极性的RS-485正反都可以正确地接入波仕RS-232/485转换器,就是将无极性的RS-485变为有极性的。原理与交流电压的整流电路一样。

网友A:
波仕在RS485方面确实有几把刷子!

网友B:
这个型号的买过一个,坏了。看内部做工还行,谈不上多好。

网友C:
此做法从理论上说是错误的,RS485 的A线高于B线电压200毫伏时认作逻辑1,B线高于A线电压200毫伏时认作逻辑0,这种在总线上接整流桥的做法明显会破坏信号的传输识别。

网友D:
我现在用422 并接转到485-2线形式,modscan能扫描到01和03的全部地址,信号很稳定,但是moxa却读不到01线圈状态,能指点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用422 并接转到485-2线形式,modsca...

买弯弯的 没有售后吧..。。。波仕零延时自动收发切换的全双工半双工通用的4线RS-422口才可以并接为2线RS-485,否则延时多了就会对某些信号无反应。

网友E(2014-11-20):
这么简单哇,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