蜘蛛形RS-485多主机通信组网方式

楼主(2014-10-21):
要实现RS-485的蜘蛛组网,必须采用RS-485交换机(SWITCH)。RS-485光隔4拖4口SWITCH(SWT4485G)用于组成RS-485蜘蛛形网。SWT4485G还实现RS-485的上、下位机之间的光电隔离。SWT4485G有4个上位机RS-485口和4个下位机RS-485口。 SWT4485G的上位机、下位机侧各自的4个RS-485口可以分别接4路RS-485总线。当4路上位机或下位机RS-485总线中有一个、二个甚至三个RS-485短路或者烧坏时,SWT4485G的RS-485仍然可以与剩余的正常的RS-485总线通信。使用SWT4485G组网后,保证某一路或多路RS-485总线损坏后不影响其它总线的正常通信!

RS-485蜘蛛型组网的优点还在于可以多主机通信(当然也可以多从机),普通的总线式RS-485只能实现多从机却实现不了多主机。将SWT4485G的一端接多达4个主机,由于这4个RS-485之间不能够相互通信,所以都只能够与另外一端的4个RS-485从机通信,这样就可以多主机通信。同一侧的4路RS-485之间是不可以通信的,但是都可以与另外一侧的任何RS-485口通信。在RS-485通信规程中,下位机之间是不需要通信的;SWT4485G虽然支持多主机(多上位机),但是多主机之间也是不相互通信的。每条RS-485当然也是支持多机通信的,特别是下位机(从机)一侧。也就是有4×128个负载能力。关于通信速率、格式、软件与普通的RS-485总线式的一样。不存在卡顿、阻塞等现象,多条道总比一条道好。

从功能上来讲,交换机SWITCH是可以代替集线器HUB的,而集线器HUB是可以代替中继器REPEATER的,所以交换机最强大。SWT4485G拥有RS-485零延时自动切换核心技术、内含4个上位机RS-485接口芯片、和4个下位机RS-485接口芯片、每路都有600W抗雷击浪涌保护,上下位机之间具备2500V的光电隔离系统。SWT448G可以作为RS-485 光隔4拖4口交换机,可用于增加RS-485信号的总驱动能力(带负载能力增加4 倍),或用于RS-485 组成星形网。

SWT4485G支持最高通信速率保证115.2Kbps,并且速率自动适应,无需任何软件或硬件设置。 SWT4485G同时具有吸收浪涌电流的抗雷击保护功能。当4个下位机RS-485 口中有1个、2个甚至3个RS-485短路或者烧坏时,SWT4485G 的上位机RS-485仍然可以与剩余的正常的RS-485下位机通信。使用SWT4485G 组网后,保证某一个或多个节点损坏后不影响其它节点的正常通信! SWT4485G 的各个下位机RS-485 口(0、1、2、3 号)功能是完全一样的、可以互换。SWT4485G 的上位机侧与下位机侧的功能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说可以互换方向。

网友A:
创意无限啊!楼主这不是多路中继器的意思吗?话说这就是转接器,数据传输能做到实时的吗?

网友B(2015-05-07):
这个东西确实比较实用,以后有工程就用你的了

网友C:
请问这个交换机怎么解决多主机同时下发数据时的总线冲突问题呢?

网友D(2015-12-26):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交换机怎么解决多主机同时下发数据时的总线冲突问题呢?

可以采用 485多主机集线器,如果是modbus,就用modbus集线器

-----------------------------------------------

欢迎各位交流 ! 刘 tel: 185-0740-5705 ,q: 2632-302590, hiliuyj@163.com

提供 485多主机集线器,modbus集线器,通用485集线器,can集线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