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840D sl通讯问题

楼主(2014-10-21):
各位大侠好,我这边机台840D系统,用网线通讯电脑,NUC接口是X127,能连接上电脑,能在线调试和下载程序块,就是不能上载程序到电脑上,请问是什么原因?插槽地址已设为2,可访问节点里什么东西也读不出来,是不是用网线不能上载,要用适配器,大家有没遇到这种情况

原因?

网友A:
你这个不就是STEP7么?肯定只能用MPI。。网线是也是PLC里面有了程序之后进行监视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就是STEP7么?肯定只能用MPI。。网线是也...

请问下,那就是不能上载程序吗,那要上载程序要用什么下载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