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继电器线圈烧毁

楼主(2014-10-21):
如题,今天碰到一个直流继电器线圈烧毁的事故,就想问一下,直流继电器线圈烧毁有啥原因?附图

网友A:
直流线圈即使发生匝间短路也不会过热烧毁,这个线圈烧毁应该是其它原因,不是线圈本身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线圈即使发生匝间短路也不会过热烧毁,这个线圈烧毁应...

 谢谢,可能是因为电压过高吧。我不是很懂这个,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