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低速报过流

楼主(2014-10-21):
大家好  我现在有台变频器  11KW带7.5KW电机   长期低速运行   有时在稍微增加负荷的情况下报过流   。请各位有什么好的处理办法

网友A(2014-11-20):
低速过流,说明低速需要的转钜比较大,建议你将转速提高,可以更换更小的电机皮带轮,或是换更大的负载皮带轮,从而提高转速

网友B:
调整U/F曲线试试,将低速电压增加

网友C:
调整V/F曲线,提升低频转矩补偿;

或者使用矢量控制重载型变频器

网友D:
使用减速电机,提高输出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减速电机,提高输出频率!

 看能不能不在换设备的情况下,利用参数设置来处理故障

网友E:
启动方式从斜坡启动变为转矩提升,提升的百分比找好了。

网友F:
是工作多少HZ,工作电流多大,说详细也可以给你找解决办法

网友G(2015-01-17):
一般是电流检测坏了。需要维修了。专业回收各种品牌的二手变频器。坏的也要。有的加QQ23577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