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外厂做配电板的是否需要把电器元器件的安装孔全标上

楼主(2014-10-21):
让外厂做配电板的是否需要把电器元器件的安装孔全标上,同时还标注元器件大小?以及相对位置?
元器件是本厂安装
可很多元器件的样本只标出了开空大小,但孔和元器件的相对位置并没有,这该怎么做?
可否标注所有元器件安装孔位置实行现场配钻?由现场开开孔?

网友A:
自己安装的话,自己搞定就是!

不过:对于柜体开孔,尤其是不规则的孔,例如哈汀接插件、空调孔等还是事先开孔为佳

网友B:
哪有做柜体给你开底板孔的,底板孔是你自己元件排列后确定的安装位置,再根据元件安装尺寸开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有做柜体给你开底板孔的,底板孔是你自己元件排列后确定...

不是做柜体!仅仅是配电板,安装元器件的那个板,这些都是买的!

网友C:
用CAD画出底板实际尺寸。根据安装走线槽、卡器件导轨、元器件周边尺寸框图在底板画面排列,元器件的名称标于框图内(如QF、KM1、KA2、引出端子片数等等元件标签),底板上的全部的实际尺寸图(但不需要在图中标出尺寸,排列图就可以了),以及原理图交于厂家。厂家根据实际的排列图既可以安装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哪有做柜体给你开底板孔的,底...

如果是全套外加工,你只要出电路图、元件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