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400从站通讯故障

楼主(2014-10-21):
大家好!本人接触PLC时间不长,遇到一问题特来求助。公司有一S7-400的从站通讯电缆插头接触不好,造成中控电脑该设备数据无显示,设备现场有显示,PLC 故障灯BUS1F闪烁。我现在紧好了电缆插头,但是故障灯还是闪烁,电脑仍然无显示。我觉着停机后对PLC 进行复位应该可以解决。不知道行不行,恳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我在排除故障时,也遇到与你这种类似的故障现像,我的故理办法是:1确认DP总线有没接触不良的现像,如果没有重启一下CPU,如果还是联不上就要更换DP总线及5611板卡了。

网友B:
 中控室的电脑 也是通过 PROFIBUS接入的吗? 如果是 是接设备的前面 还是后面的呢 ?

如有疑问 可以  电联  18126015945  QQ:1919958591

本人从事 现场总线通讯技术 公司生产各种总线中继器

总线系列包括:Profibus、PPI、MPI、Modbus、CAN 、CANOpen、DeviceNet、 ControlNet、S908 RIO、Moubus Plus(MB+)、GE Genius、Memobus、Interbus、DH/DH+、Lonworks、RS232/485/422/USB等,

WWW.YIKONG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