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1-IFE用法

楼主(2014-10-21):
1771-IFE系PLC5模拟量输入模块。支持4-20mA和1-5V输入。支持差分输入或者单端输入以及混合输入接法。

使用时应注意该模块必须通过拔码开关来选择你采用哪种信号输入方式。

网友A:
1771-IFE系PLC5模拟量输入模块。支持4-20mA和1-5V输入。支持差分输入或者单端输入以及混合输入接法。

网友B:
PLC5系列产品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值得推荐,随说已经是淘汰产品,现在会使用PLC5的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