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么来控制FANUC机器人的启停

楼主(2014-10-22):
我想用PLC来控制FANUC机器人的启停,和机器人输出给PLC的输入不知机器人上面需要什么设置,机器人的输入、输出用的是什么点(di/do,ri/ro,ui/uo?)那位高手给我指点一下

网友A:
UI/UO来控制FANUC机器人的启动 与急停。。。。。。。。。

(请楼主继续跟帖 我能把你教会)

网友A:
有没有看到2块绿色的接线板!!!

另外找到FANUC机器人控制柜出来的两根线,线上贴的标签分别为CRMA15、CRMA16

按照下图把硬件的接线连接好,然后再去示教器里面IO配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A:
UI/UO来控制FANUC机器人的启动 与急停。。。。...

网友B:
同求,求高手教教这个怎么做,谢谢

网友C(2014-12-02):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看到2块绿色的接线板!!!另外找到FANUC机器...

在视教器中怎么配置??????????

网友D(2015-10-21):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看到2块绿色的接线板!!!另外找到FANUC机器...

君老师,你好。根据图示,我得硬件配置,PLC与机器人的输入输出,已完结。请教,示教器里,应该在怎样配置

网友E(2016-01-27):
楼主没跟上,跟没了····

网友F(2016-09-03):
PLC给机器人的UI、UO信号

网友G:
我来看一看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H:
怎么没有后续的消息了

网友I(2017-01-21):
下一章呢?来对地方了这里解开了我的疑惑

网友J(2017-02-23):
买个分线器 fx-50hd/z  1-18接机械手输入信号 29、30plc  0v端31、32plc 24v端

33-50接机械手输出端

网友J:
接线位置定义在示教器上定义

网友K(2017-05-04):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看到2块绿色的接线板!!!另外找到FANUC机器...

网友L(2017-07-06):
发那科机器人,伺服放大器上的急停指示灯总是亮,面板和示教器上的急停按钮都没按下,请问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排查的吗?SVEMG指示灯

网友L:
引用 网友L:
发那科机器人,伺服放大器上的急停指示灯总是亮,面板和示...

 是不是PLC给的急停信号,机器人UI/UO该怎么配置,怎么查PLC的哪个点对应机器人的UI1

网友L:
我这边有个CCLINK控制的,还没整明白

网友M(2017-08-23):
功能信号分配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N(2017-09-25):
感谢楼主,真心感谢.顶一下v

网友O(2018-04-25):
没看见啊,我想学习一下,请问在哪

网友P(2018-10-17):
不够积分,凑个积分,谢谢。

网友Q(2019-02-16):
外部控制器 接几根线就好了

网友R:
同样是求助,外部线路接完了,机器人和plc相互给的信号怎么分配

网友C(2019-05-03):
200 smart 可以接   FANUC 的DEVICE NET

网友S:
非常好,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