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和RS-232长距离电缆传输解决方案

楼主(2014-10-22):
1、为什么选用电缆而非光纤?

一提到RS-232和RS-485串口的长距离传输实现远程通信,人们总是想起光纤。光纤,特别是单模光纤,确实是可以实现长达数十千米的长距离传输,但是光纤比电缆的布线成本就大的太多了。考虑到布线成本以及方便性,大多数情况下用户还是愿意用电缆来实施串口的长距离通信。电缆如果断了,很容易手工连接,而光纤的熔接就非常麻烦了,光纤的接头都必须熔接。

由于RS-232信号不能进行长距离的通信(最远15米),常用的延长RS-232距离的方法是用RS-232的光隔远程收发器或者RS-232/RS-485转换器。RS-232光隔远程收发器能满足RS-232在1000米左右的信号全双工点对点通信,而且两端互相光电隔离。波仕电子的各种RS-232/RS-485转换器也可以延长RS-232的通信距离,其中增强型的485A、485C型号的转换器最远可以延长1800米。 但是这种方案还有不完美之处,那就是以双绞线作为通信线缆介质条件下,无法完成更远距离的通信。更远距离的通信,比如2000米以上,只能靠昂贵的光纤通信来解决这个需要,但这个方案明显存在着布线昂贵,接口设备通常价格也比较高的问题。靠RS-485中继器虽然也能够继续延长RS-485的距离,缺点在于长距离通信的野外对中继器供电很不方便,另外中继器也不适合多次级连。

2、使用什么样的远程驱动器?

波仕电子根据客户的需求,现在提供了一个RS-232/RS-485通用的在以电缆作为通信介质,半双工通信、低速率模式下,可以将RS-232或RS-485信号传送10公里以内的解决方案,产品名称为CAN232GH的RS-232/RS-485通用的光隔超远程驱动器。此方案不仅可以解决RS-232/RS-485点对点通信,而且还可以组成带有节点的总线制结构,此种通信方式和通常的RS-485总线类似,在网络中每个挂有型号为CAN232GH的RS-232/ RS-485光隔超远程驱动器的RS-485设备,均可与上位主控计算机以轮询的方式通信。为保证网络的安全性,CAN232GH的光隔超远程驱动器为工业级标准设计,不仅仅是信号的光电隔离,而且电源也是DC-DC隔离转换,并带有抗雷击元器件用以做突波保护。

3、为什么可以达到长距离传输?

CAN232GH的光隔超远程驱动器, 其核心原理就是将RS-232或是RS-485电平转换成为CAN(Controller Area Network)总线电平,远端的CAN232GH再将CAN电平转换成为RS-232电平或RS-485电平,从而完成了RS-232或RS-485信号的超远距离传输。

  因为众所周知,CAN总线具有突出的可靠性、实时性和灵活性。CAN总线通过CAN控制器接口芯片82C250的两个输出端CANH和CANL与物理总线相连,而CANH端的状态只能是高电平或悬浮状态,CANL端只能是低电平或悬浮状态。这就保证不会出现象在RS-485网络中,当系统有错误,出现多节点同时向总线发送数据时,导致总线呈现短路,从而损坏某些节点的现象。而且CAN节点在错误严重的情况下具有自动关闭输出功能,以使总线上其他节点的操作不受影响,从而保证不会出现象在网络中,因个别节点出现问题,使得总线处于“死锁”状态。所以采用这种方式来解决RS-232/485超远距离的通信,不失为一种稳定、可靠而且经济的解决方案。

4、使用什么样的电缆?

虽然最常用的电缆是8芯的RJ-45以太网电缆,许多用户图方便的习惯也使用RJ-45电缆,但是我们还是推荐使用专用的串口通信电缆。专用串口电缆有2个特点:1、带屏蔽层,而且接线时将屏蔽层作为GND地线。2、与以太网线比,不是双绞线而是平行线,但是更加粗。因为串口通信的速率不高,通常只有几十K,不比以太网的100M和1000M,所以不必双绞。与以太网最远100米相比,串口线要传到10Km,所以串口线必须更加粗一保证低电阻。

专用的串口通信电缆是带屏蔽层的双芯电缆,距离越远线径越粗。CAN232GH随产品有电缆选型手册,对于不同的AWG规格。另外还要注意终端电阻的大小选择,距离越远终端电阻越大。对于长距离串口通信,我们强烈建议接地线,并且将屏蔽层作为电线。因为城市的地下都布了市电的供电线,长距离的两地之间极可能存在较大的地电位差,可能有几十到几百伏,不接电线的话就容易烧坏接口。

网友A:
深圳 易控达 提供 485 232 转光纤的中继器  可以达到20KM

 电话 18126015945  QQ1919958591

网友B:
原来这种电缆传输得还靠谱一些,但我想光纤应该好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