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 2143 控制电机现场求助

楼主(2014-10-22):
坛子里有没有专家或者在校的学生对galil有所了解的,如果感兴趣的话能否到我们公司来帮助解决一些问题,目前我们有6台设备,都是2143+20540搭建的。目前的问题是两个轴没有电压,电机不转。另外一台是显示电流过载。

待遇的话应该几千块左右。公司地点在上海安亭。

 电话59563300-6357

网友A:
所谓的没电压是伺服驱动器没上电?还是电机没有使能?

电流过载是否电机在正常运转中过热造成的?检查轴有没有卡死现象,如果没卡死的话,估计是选型上出问题,长时间动作而出现的负荷过载而报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没电压是伺服驱动器没上电?还是电机没有使能?电流...

 一组四个电机,两个工作两个不工作,交换输入线,现象相同。应该排除电机问题吧。

电流过载,之前一直是能动的,所以选型没问题。后来因为电机疏忽保养坏了,换上新的电机后出现此现象。

多谢回复!

网友B:
应该是设定的问题。你们只是换了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设定的问题。你们只是换了电机?

 程序肯定没动,电机换了,卡的话之前不知道有没有动过,但是卡上能动什么呢?

网友C:
但是卡上能动什么呢?

电机的电流增益大小,电机电流和运动方向的关系,编码器反馈信号和电机运动的关系,电机的类型(有刷/无刷),等等

楼主:
对: 刘岩利  但是卡上能动什么呢? 电机的电流增益大小,电机电流和运... 内容的回复!电流增益怎么调呢? 编码器和运动关系也是卡上设置的? 哪个地方? 我们的是有刷 的。多谢刘工!

网友D:
首先确认你更换的电机是不是与原来的一样,如果和原来一样就没有必要检查卡上的参数了,如果电机跟换了,就要设置的参数比较多了,找个GALIL控制卡的软件,DMC Setup或者是Galil Suite,安装上去,打开软件就可以看到参数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确认你更换的电机是不是与原来的一样,如果和原来一样...

 电机型号一样,只是换了个新的。所以认为没必要改什么,我也不是学这个的,就从最基本的逻辑来判断。

网友C:
电流增益怎么调呢? 编码器和运动关系也是卡上设置的? 哪个地方? 我们的是有刷 的。

这些都是卡上的参数。增益是AG,电机的运动方向是MT,编码器的方向是CE,有刷无刷的参数是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