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K120SPLC与台达B系列触摸屏通讯

楼主(2014-10-22):
有2个问题请教大家:

1.LS-K120SPLC与台达B系列触摸屏通讯是用RS232吗?

2.如果用232通讯,九针插头是不是接 235 325,哪个接通讯线公头哪个接母头?

网友A(2015-01-19):
1、通讯是可以用232的,

2、9针插头是接235 325  公头接PLC,CPU口,如果你触摸屏也是母头的话,你可以改为端子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