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站数量过多?

楼主(2014-10-22):
一个项目有40多个从站。且从站为485接口,只支持MODBUS协议。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用什么样的硬件配置能把通讯滞后缩短至最小?

网友A:
分成多路485可以吗

网友B:
通讯滞后 是指 主机扫描一遍40个从机时间长 ?

要么提高通讯速率, rs485到38400bps或更高, 大几百米远的话加中继器(不是那种普通中继器,需要的话可联系我)

要么分成几路,

或者同时

网友C:
能分开的话最好 ,不能分开的话  建议加中继器吧  。 电话:18126015945  QQ:1919958591   欢迎交流

推荐  易控达  MODBUS总线隔离中继器  YHM系列  ,方案如下:

网友B(2015-12-19):
使用modbus 集线器, 将从机分几路接到modbus 集线器上,集线器可以同时访问几路从机, 主机只与集线器通讯, 因此可以使用高速。

modbus集线器把数据采集起来,供主机使用。相当于一个数据服务器。

modbus集线器的设置简单,设置与通讯内容无关,不限制从机数量。

下面是3端口与5端口modbus集线器:

=====================================================================

modbus / R485 技术欢迎交流:tel 173-1779-7356, qq: 2632-302590

供应modbus/485集线器,可支持多主机

网友D(2016-01-19):
结合通信波特率与各从节点交换的数据字节数量,设置合适的主节点轮循从节点时间,使各时间片空档最小。否则只有通过通信速率、压缩通信字节数来处理。北京智茂科技的Modbus设备单个从节点通信周期6ms以内,32个从节点一秒可轮循5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