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站数量过多

楼主(2014-10-22):
一个项目有40多个从站。且从站为485接口,只支持MODBUS协议。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用什么样的硬件配置能把通讯滞后缩短至最小?

网友A:
采样周期长点

网友B(2014-11-21):
你用4个台达EX或ES最便宜的主机,每个拖10个从站。在用一个EH做主机发数据给4个从PLC。

网友B:
方案2,你用Smart200最便宜的4X10变频器,在用一个主机加交换机100M连接4个smart200

网友C(2016-12-27):
这样做485通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