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4伺服定位不准的问题

楼主(2014-10-22):
用J4-A伺服定位控制 ,没有用电子齿轮。参数PA21=1001,PA05=1000 ,PA13=0201,做来回运动,运行中移动距离有减小,不知何故

网友A:
把情况说具体点,上位机是什么,怎么控制的?移动距离变小是什么意思?单程还是往返?丝杠的间隙有没有考虑?正常来说,伺服是通过发脉冲数来控制移动的距离,不太可能出现移动距离越来越小,如果运行不稳定,可以考虑是否干扰

网友B:
首先考虑机械问题,联轴器,丝杆,是否有干涉,可以自己做好标记,来回跑,在看看你记录的位置脉冲数,如果数据一样,切换个电机试一下还是这样就找机构问题,

网友C:
这种运动方式最好有传感器来纠正各种偏差

网友D:
随便跑几圈眼睛都看出来误差,基本是机械原因,看看去和回,是哪一侧有问题,很多情况是螺纹或齿轮回程误差,基本不管你事情,让机械的兄弟去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