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通讯口扩展问题

楼主(2014-10-22):
各位大侠,现有几个s7-200plc(CPU224)原来自带的一个通讯口坏了,都不能通讯了监控都成问题了,请问有没有扩展通讯模块能实现通讯,如有请告之什么型号,谢了!

网友A:
可以,但一般扩展的有(CP277)DP、以太网口(243-1)的,需要其他也修改,扩展485或PPI的很少.

网友B:
你不妨拆开检查一下是否有元件烧坏痕迹  有时这种问题很好处理  或许通过更换一小元件就可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