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逆変電焊机

楼主(2014-10-22):
我这里有一台zx7-250s双电压的,380v的时候一切正常。用220v的时候电焊老是断弧。哪位大仙能解答一下呢?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电源容量不够n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源容量不够ne ?

应该不会吧!我测量电压都正常的。就是输出电压不一样,AC380v时是DC110v,AC220v时是DC70v。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