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ev2000,37kw变频器 上电运行时显示Po.FF,并能自动复位如何解决??

楼主(2014-10-22):
故障现象:运行报po.ff接着自动复位显示正常,但运行时还是一样

处理及已测量情况:上电时,变频器检测到的母线电压正常,cvd处电压也正常。可控硅已导通,并也试过将其两端的检测端短接。后级的检测光耦也试着封过,但是运行还是显示po.ff,显示一下后又接着恢复正常。运行时空载,量这母线电压实际值和检测值均无下降的。控制板在其他的机器上运行时正常。 电源驱动板版号为F1A1443GM1, Ver.0  2004.02.16.

求::解决方法及发生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

楼主:
修了一整天了实在是没辙了。。。主要是搞不明白哪里的情况。。什么原因导致的,难道是因为板子老化导致的??  送修的故障是逆变模块炸了v相和w相的两路模块,其对应的驱动电路也都炸了,现在都已修复,测量触发角的负压也正常。但运行时就出现了po.ff故障。求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