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700变频器 怎么设置外部端子启动和模拟量控制频率

楼主(2014-10-22):
看了说明书 也没设置好 都需要设置那些变频器参数

网友A:
请参考使用手册中的Pr79,

注意控制信号要启动,

网友B:
PR79=2.   10,2,5接好电位器2k-10k,再短接STF,STR和SD短接。不行的话,基本是主板挂了。主板可以维修的。

网友C:
注意设置PR79的参数,里面7个参数,表示7种状态

网友D(2014-11-29):
PR79=2.   10,2,5接好电位器2k-10k,再短接STF,STR和SD短接。不行的话,基本是主板挂了。主板可以维修的。----同意

网友E(2022-01-18):
楼主你这样的控制方式实现了吗,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F:
初学者求带

网友G:
外部端子启动要先定义相关的输入端子。模拟量调节先定义信号类型,再设置范围和比例。翻手册吧,都有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初学者求带



可以交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