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额定电流计算方法

楼主(2014-10-22):
1   10下五   100上2 即:2.5  4  6  10每平方毫米导线安全载流量按5A计算。120  150
185以每平方2A计算。

2 25  35 四三界  即:16  25每平方按4A计算 35  50按3A计算。

3 70  95 两倍半。

4 穿管高温八九折 即:穿管8折,高温9折,既穿管又高温按0.72折计算

5 裸线加一半      即:按绝缘导线的1.5倍计算。

6  铜线升级算      即:铜线的安全载流量是按上一级铝线的安全载流量计算的如:6平方的铜线可按10平方的铝线计算。

7 三相四线线制中零线的截面积,通常选为相线的一半左右,在单相线路中,由于零线和相线所通过的负荷电流相同,因此零线截面积应与相线截面积相同。

8 对于电缆口诀中没有介绍,一般直埋地的高压电缆,大体上可直接采用上述口诀的有关倍数计算。

网友A:
原来如此 学习了

网友B:
电工基础,很实用!

网友C:
在不考虑成本埋地线路可以这么做。都喜欢用口诀,用于柜体安装设计太浪费成本了,用标准流量表加系数计算使用。口诀在维修中很实用。

网友D:
这只是对电线载流量的估算,做设计可不行。

网友E(2015-01-08):
不错的,好多人都不知道安全载流量的,这样可以帮助他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