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一个驱动器带两个电机,通过接触器切换能实现吗

楼主(2014-10-22):
紧急求助,一个驱动器带两个伺服电机,通过接触器切换能实现吗?

我想用一个驱动器分时控制个伺服电机,控制思路是将电机和编码器通过接触器和继电器进行切换,一个一个控制,请问能做到吗?有人这样做过吗

网友A:
在伺服去掉使能,通过接触器和继电器进行切换电机线跟编码器线,理论上可以实现,但是故障点增多,可靠性反而降低,建议楼主还是用一拖二的双轴伺服吧

楼主:
对: 嵌位 在伺服去掉使能,通过接触器和继电器进行切换电机线跟编码... 内容的回复谢谢了

网友:
应该不可以把,就算可以切换过来,也会在切换的过程中伺服会报警,除非是伺服驱动器断电后再切换,要不然通电的情况下切换伺服是会报警的,而且电机的参数是不是一样,感觉你这样的方案非常的不靠谱,建议还是用一拖2的双轴伺服吧。

网友B:
靠,最近论坛里面怎么尽是奇葩?

给你几个建议啊:

1,有很多厂家有一拖二或三的伺服,就是一个大驱动器,带2-3台电机,总金额会便宜点

2,选择国内伺服,2台加起来可能都没你一台贵,可靠性要远比你这种方案好的多

网友C(2019-09-26):
http://bbs.gongkong.com/D/201909/807975_1.shtml

S7 200实现一拖二的程序源码。免费的,或许能帮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