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变频器转矩问题

楼主(2014-10-22):
设备是包装卫生纸的包装机。ACS800控制的是送膜电机0.55KW,送膜电机安装在旋转膜架上,正常工作时旋转膜架旋转同时送膜电机运转,变频器面板上显示最上端箭头指向有侧(正转),频率13HZ、转矩为-38%.电流2.1A。包同样的纸卷(不是同一个纸卷)变频器面板有时显示箭头指向左侧(反转)、转矩为65%、电流1.3A、频率0.3HZ,这样包出来的膜就松不合要求,参数设罝为固定转向为什么还会改变方向,转矩也变为正值了。

网友A: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B(2014-12-08):
是否是给定出了问题。。。看看你的控制面板上面第一行主给定是否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