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v5.5sp2用了授权软件还是装不起来

楼主(2014-10-22):
一起动就出现这个。授权软件怎么没用

网友A:
可以安装5.4的秘钥试试

网友B:
授权没成功。我昨天的wincc flexible也遇到这个问题,授权也没用,然后重新找了一个授权文件。

网友C:
可以试试安装最新的证书管理软件,再用最新的授权软件授权

网友D:
1.先把c盘根目录下面的c:\AX NF ZZ文件夹删除掉

2.允许授权软件,在需要的授权里面,找到自己安装的软件的版本号,选中对应的方框,然后点击上面的安装授权按钮,就可以了。

安装成功以后在授权文件页面内授权过的软件会变蓝色。在manager里面会显示无期限。

网友E(2014-12-07):
旧的授权文件没有删除干净导致

网友F(2017-08-10):
积分不够啊,回帖赚积分,有积分才能学习啊点点滴滴

网友G:
怎么办,我也是

网友H(2017-11-27):
引用 网友E:
旧的授权文件没有删除干净导致

如何把旧的授权文件删除

网友I:
太恐怖了,我的都能装起来就是不能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