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通过接触器对软启动器进行控制再控制电机,间隔时间怎么定?

楼主(2014-10-22):
利用plc通过接触器对软启动器进行控制再控制电机,利用两个接触器的相序对调改变进软启动器的电流改变电机正反转,是否在改变转向时先停一会儿更好,停多久合适呢?

网友A:
软启本身就有正反转功能端子,为什么还要在前面加接触器来换向呢?软启本身的最好的改变正反转的方式,用两个小继电器就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启本身就有正反转功能端子,为什么还要在前面加接触器来...

因为要急停,而且我不能现场控制软启动器,总线通讯程序我现在来没有时间做,所以要用两个接触器来改变正反转,刚好有两个接触器,当然就用上了

呵呵,这么做总是有理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