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打开超出显示范围

楼主(2014-10-22):
型选择了  自动 缩放打钩了

网友A:
你用的是MCGS屏吧,应该是你选的型号不对,,你的工程文件可能以前做的是给10寸屏的,,你现在用选择7寸打开。你在文件-->工程设置里面去修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MCGS屏吧,应该是你选的型号不对,,你的工程...

正解,屏的尺寸不对

网友C(2021-10-12):
正解,屏的尺寸不对

网友D(2022-10-13):
自己手动拉了变小即可,没啥,就是操作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