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把旧的CF卡换到新触摸屏里,启动后画面全是问号,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4-10-22):
AB触摸屏2711P-T10C4D2损换了,换了个新的原型号触摸屏,把旧的CF卡换到新触摸屏里,启动后画面全是问号,这是什么情况?PanelView Plus的硬件设置也和以前一样,触摸屏是挂在C网上的,PLC 型号1765-L61

网友A(2015-03-05):
我这也有一个类似情况,两个触摸屏另个CF卡,一个可以正常工作一个启动后很多报警提示,无法加载HMI,正常的CF卡换到另一块触摸屏上正常工作,使用读卡器将正常CF程序全部复制到有问题的CF卡上仍然不能启动HMI,找售后说需要返厂维修。

网友B(2018-01-29):
我为何就通讯不上,程序考不出来

网友C:
字体有问题,需要对字体进行重新设置,如果没有字体,还需要给触摸屏下载字体

可以加我微信:13466962844

网友D(2019-05-23):
我也认为是字体的问题,可能老屏幕里面有宋体,新屏幕没有,导入字体就没问题了!

网友E(2020-06-24):
可能是触摸屏字体问题吧

网友F(2020-11-29):
下个字体刷一下

网友G:
字体问题 。需要在编辑状态下看看是什么字体。下载相应的字体,在屏中链接字体就可以了

网友H(2021-01-14):
字体问题,遇到过,都是下载相应泊字体后就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