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门控系统30问

楼主(2014-10-22):
       1、门禁系统中,如何才能有效的实现防尾随?

  答:防尾随一直是门禁系统很难解决的问题。建议如下几种方式:

  1)改变门:加装速通门(或三辊闸)。这种方式也有其不足,像速通门,基本上是用在室内,宽度只有55cm,只允许一个人通过,且有计数报警功能,如果两个人同时通过,将会产生报警。三滚闸可以用在室外,但是对于从上面跨过的人,防范效果不太理想,帮三滚闸等方式适合有保安值守的展示会等场所。

  2)加装进出读卡器。如果一个人尾随持卡者进入后,要想出来的话,也必须刷卡方能打开通道门,以此来达到防尾随的目的。但是,出门时,如果尾随也同时跟着持卡者一同出门,那同样也不能达到真正防尾随的目的。

  3)双向读卡加双门互锁这种方式。双门互锁这种方式基本可以解决尾随,因为要开第二个门,第一道门必须锁死,要不第二个门根本无法打开。另外还有一个较麻烦的方法,可安装摄像头,就是利用图像处理技术,对人像进行检测(当然通过摄像头采集图像后),但这种方法比较麻烦,需要大量的知识外延。

  4)如果安防等级特别高,可使用全高门或更高级的互锁门(两道门,人进入一道后称体重,然后第二道门开)可以实现真正的防尾随;缺点是此类门价格不菲。

楼主:
2、对讲分机打不开门,如何排查故障?

  答:故障描述的不详细,如果提供更详细的故障描述和电器原理图,就可以更加清楚地给出答案。故以下只能提供有可能存在的几种故障:可能是电控锁坏了,信号迟疑不决或者电控锁的线接触不好。另外,也可排查住户线路上是否有问题;

  另一种可能就是分机坏了,如果系统上其它的分机也开不了锁,就说明系统主线有问题或电锁坏了。如果单元门机提供给电锁的瞬间电压达不到,也可能导致分机开不了;还可以检查分机开锁的按键,检测它是否坏了;最后一种可能是编码上出了差错。

  3、管理机和门口机对话时,门口机的麦克风发出尖叫声,这个问题怎么处理?

  答:出现这种现象有可能是接线不当,正常情况是电源和G线各一根,G线多接了一根;另一种可能是声音调节不适当。

  4、小区维护时不同品牌的主机和分机可以互相兼容吗?

  答:不可能兼容,对于总线来说,因为布线方式、协议都可能不一样,因此兼容的可能几乎为零,除非找到两个厂家的底端协议。

  目前可视对讲产品基本上没有标准可言,不同厂家的产品不能互联,可视对讲子系统也基本不能和其它弱电子系统互联,原因就在于没有标准。没有标准,缺乏开放性,系统就无法互联,就无法长期保证产品的保修和服务,产业也不能健康发展。因此,市场非常期待标准化和开放的产品出现。

  5、某旧小区改造工程有一户耳聋大爷,想从分机处并一个带灯的电铃,楼下呼叫时灯亮提醒开门,不知可行及怎么接线?

  答:利用振铃的信号可以做到,改造线路,把触发信号通过继电器开关引到电铃和灯串联的电路中。把触点开关变成双触点开关,当按钮按下的时候,同时有一个空闲的干结点信号发出,驱动闪灯或铃声等可视信号。

楼主:
6、小区单元门禁不联网对讲联网,门禁是深圳创通产品,对讲是台湾产品。现需要单元门口机和单元门禁一起控制单元门锁,但对讲工程方认为这样不好控制门锁,是这样吗?

  答:就一个简单的开关信号,如果两个系统都你们做,应该是没问题的,外加一个继电器就可以解决了。如果是以门禁为主,可以把对讲的开门信号线接到门禁的开门按钮接线柱上,就不需要继电器了。加一个简单的三极管开关电路,去控制原对讲系统的开锁继电器就可以了,这样可避免相互干扰。

  7、老式直按可视对讲主机,不能有任何物体靠近主机背面,否则会出现蜂吃鸣声,这是什么原因?

  答:典型的喇叭与麦克风自激现象,一般是喇叭传输的声波碰到物体接近,把音波回传过来,产生自激现象。故障原因是喇叭敏感度过高,换一个电位器,尝试调节喇叭敏感度,把喇叭声音调小;也可调节麦克风灵敏度,将麦克风的方向进行调试,通过对设备进行调整后解决问题。

  8、某地甲楼安装了一套门禁,若在乙楼安装一套不同品牌的门禁,两套门禁独立动作。乙楼门禁是否可以用甲楼门禁的IC卡(或ID卡),并甲楼门禁功能又不变?

  答:理论上可以,只是门禁控制器的问题。但首先要弄清楚原来用的是什么卡,例如是某些公司的智能卡还是身份识别卡,有的是专用卡,有的是加密卡。

  9、楼宇对讲主机有杂音,分机杂音很大也听不清来人的说话声。请问是不是电源的问题?如果是,应该怎么办?不是又该如何?这种问题如何才能避免?

  答:这要考虑是什么品牌的对讲系统,还有布线选线的型号,更重要的是要找出从哪来的干扰,有可能是电源器件老化造成的谐波干拢,可先换相滤波稳压好的电源试试,最好解决办法是更新电源。再者就是看看地线有没有接触良好。

  10、IC卡与ID卡有哪些区别?

  答:1)IC卡与ID卡的定义:

  IC卡全称集成电路卡(IntegratedCircuitCard),又称智能卡(SmartCard)。可读写,容量大,有加密功能,数据记录可靠,使用更方便,如一卡通系统、消费系统等,目前主要有PHILPS的Miifare系列卡。

  ID卡全称身份识别卡(IdentificationCard),是一种不可写入的感应卡,含固定的编号,主要有台湾SYRIS的EM格式、美国HID、TI、MOTOROLA等各类ID卡。

  2)IC卡要做初始化(即加密)工作,而ID卡不用

  IC卡在使用时,必须要先通过IC卡与读写设备间特有的双向密钥认证后,才能进行相关工作,从而使整个系统具有极高的安全保障。

  所以,就必须对出厂的IC进行初始化(即加密),目的是在出厂后的IC卡内生成不可<此处内容被屏蔽>的一卡通系统密钥,以保证一卡通系统的安全发放机制。IC卡初始化加密后,交给用户使用时,客户通过IC卡发行系统,又将各用户卡生成自己系统的专用密钥。这样,就保证了在其它用户系统发行的用户卡不能在该系统使用,保证了系统的专一性,从而保证了系统的安全使用机制。

  ID卡与磁卡一样,都仅仅使用了“卡的号码”而已,卡内除了卡号外,无任何保密功能,其“卡号”是公开、裸露的。所以说,ID卡就是“感应式磁卡”,也主根本谈不上需要还是不需要初始化的问题。

  3)初始化过程为什么不交由用户自己做呢?这是因为:

  a、如果由用户自己初始化,就不能防范用户内部人员作弊。因为用户在使用一卡通系统时,若有员工用社会上买来的卡随意初始化,便可随意发行成住户才能使用的住户卡,甚至可随意给卡充值消费,这不仅将造成严重作弊后果,也将导致一卡通系统的安全出现使用机制上的严重漏洞。

  b、另外,若用户买到劣质出厂卡自己初始化,而在系统上不能使用,则会例系统使用性能不良或瘫痪,这将造成成事故责任不清。

  c、初始化过程在厂家执行,主要是IC卡安全密钥认证机制的基本需要,也是IC卡系统集成商的行规。就像城市公共交通IC卡一样,这些卡在交给公交系统使用前,每张卡的密钥都要进行出厂加密控制。

  d、如果因用户缺乏专业性管理而万一丢失了初始化授权用的密钥卡,用户和厂家将无法补用该卡。所以,初始化工作由厂家做,才有安全保障。

  4)IC卡系统与ID卡系统的比较

  a、安全性:IC卡的安全性远大于ID卡。ID卡内的卡号读取无任何权限,易于仿制。IC卡内所记录数据的读取、写入均需相应的密码认证,甚至卡片内每个区均有不同的密码保护,全面保护数据安全,IC卡写数据的密码与读出数据的密码可设为不同,提供了良好分级管理方式,确保系统安全。

  b、可记录性:ID卡不可写入数据,其记录内容(卡号)只可由芯片生产厂一次性写入,开发商只可读出卡号加以利用,无法根据系统的实际需要制订新的号码管理制度。IC卡不仅可由授权用户读出大量数据,而且亦可由授权用户写入大量数据(如新的卡号、用户的权限、用户资料等),IC卡所记录内容可反复擦写。

  c、存储容量:ID卡仅仅记录卡号;而IC卡(比如Philipsmifare卡)可以记录约1000个字符的内容。

  d、脱机与联网运行:由于ID卡卡内无内容,故其卡片持有者的权限、系统功能操作要完全能依赖于计算机网络平台数据库的支持。而IC卡本身已记录了大量用户相关内容(卡号、用户资料、权限、消费余额等大量信息),完全可以脱离计算机平台运行,实现联网与脱机自动转换的运行方式,能够达到大范围使用、少布线的需求。

  e、一卡通扩展应用:ID卡由于无记录、无分区、只能依赖网络软件来处理各子系统的信息,这就大大增加对网络的依赖;如果在Id卡系统完成后,用户欲增加功能点,则需要另外布线,这不仅增加了工程施工难度,而且增加了不必要的投资。所以说,使用ID卡来做系统,难以进行系统扩展,难以实现真正的一卡通。

  而IC卡存储区自身分为16个分区,每个分区有不同的密码,具有多个子系*立管理功能,如第一分区实现门禁,第二分区实现消费、第三分区实现员工考勤等等。充分实现一卡通的目的,并且可以做到完全模块化设计,用户即使要增加功能点,也无需再布线,只需增加硬件和软件模块,这便于IC卡系统以乒的随时升级扩展,实现平稳升级,减少重复投资。

  f、智能化系统的维护和运行:

  比如电脑发行了一张新的用户ID卡,就必须能过ID卡系统的网络,用人工方式将所有ID卡号一个个下载到各ID卡读瞳控制器中,否则ID卡被作为无数卡而不能使用;若要更改用户权限,则需在每个ID卡控制器上输入有权限的ID卡号。

  又如在系统投入使用后经常要新增ID卡,则每年新增一张卡或修改了某一张卡片的权限,就必需在该卡可用的的有控制器上输入该卡片号码,这就大大增加了人工操作和维护的工作量和时间;另外,如果多几个一卡通子系统,或子系统稍大一点时,系统维护管理的复杂程度将呈几何级数增加,将直接导致系统不能正常运行。

  而采用IC卡的一卡通系统,IC卡发行后,卡本身就是一个数据信息载体,即使通讯网络不通,读写控制器照常实现脱机读写卡运行;若更改用户权限,可将用户的权限直接写在IC卡内,新增用户更改权限只需修改卡片即可,完全不必对各个控制器进行修改,从技术机制上避免了管理者到处更改控制器卡片使用权限的问题,达到了提高管理效率、实现智能化管理的目的。

  g、性价比:

  虽然ID卡片及其读卡器较IC卡及其读卡器便宜,但从整个一卡通系统的构成(布线成本、结构组成)上看,两个系统的价格相当,而IC卡系统比ID卡系统运行稳定、可靠,因而IC卡系统的性价比要远高于ID卡系统。

  另外,考虑到当今小区硬件环境不很成熟,系统人员对电脑知识不很熟悉的现实情况,不可能建立或维护一套完备的网络系统,来支持ID卡一卡通的24小时不断运转。所以,满足联网和脱机运行互相适应的智能IC卡一卡通系统,是当今用户较好的选择。

楼主:
11、用于停车专场的无源M1卡的最远读卡距离是多少?

  答:M卡的距离主要看它的读卡器的功率、数据交换速度和它的频率调制方式。无源卡在不加天线的情况下感应距离约3-5米,加了天线后最远可以达到8米,目前在无源的情况下,M1卡还做不到超远距离的读卡。

  12、读卡器的输出格式有哪些?

  答:现在常用的读卡机输出格式:RS232、RS485、WG26、WG34、ABA。ID的ABA码(也称为曼彻斯特码)喷码方式也有以下常见两种:

  1)读卡器如果采取8H格式的16进制,ABA码为“192D9D”,转换成10进制码为“0026226077”。

  2)读卡器如果采取6H格式的16进制,ABA码为“92D9D”,转换成10进制ABA码为“0009448861”。10进制“0026226077”,转换成8H格式的16进制为“1902D9D”,转换成6H格式的16进制为“902D9D”。这也是读卡器读出来的ABA码与卡上的ABA物理内码不同的原因。

  13、将卡靠近读卡器,蜂鸣器不响,指示灯了没有反应,通讯正常。问题出在哪?

  答:可能原因:

         (1)读卡器与控制器之间的连线不正确;

         (2)读卡器至控制器线路超过了有效长(120M)

  14、将有效卡靠近读卡器,蜂鸣器响一声,LED指示灯无变化,不能开门,是何原因?

  答:可能原因:

         (1)读卡器与控制器连线不正确;

         (2)线路严重干扰,读卡器数据无法传至控制器。

  15、门禁器使用一直正常,某一天突然所有的有效卡均不能开门(变为无效卡)?

  答:可能原因:

        (1)操作人员交门禁器设置了休息日(在休息日所有的卡都不能开门);

  (2)操作人员将门禁进行了初始化操作或其它原因导致控制器执行了初始化命令。

  16、将有效卡靠近读卡器,蜂鸣器声,LED指示灯变绿,但门锁未打开?

  答:可能原因:

        (1)控制器与电控锁之间的连线不正确;

        (2)给电锁供电的电源是否正常(电锁要求单独电源供电);

  (3)电控锁故障;

        (4)锁舌与锁扣发生机械性卡死。

  17、将有效卡接近读卡器,蜂鸣器响一声,门锁打开,但读卡器指示灯灭?

  答:

          (1)控制器与电控锁共用一个电源,是锁工作时反向电势干扰,导致控制复位;                 (2)电源功率不够,致使控制器、读卡嚣不能正常工作。

  18、联网型楼宇智能系统的布线结构主要有哪些?

  答:现主要以多芯线为主流方式,视频用同轴电缆传送,传送音频、数据、电源通常用RVV线,也可以使用网线。如深圳松本智能(4+1方式)、西安开元、深圳视得安、厦门立林、广州安居宝等,另外个别厂家采用两线制信号调制传送,也有采用无线方式的产品。

  在楼宇对讲系统布线中,需要解决3个问题:音频质量、视频质量、数据传送质量。音频传送有3线制和两线制,3线制传送能更好地解决信号放大与调节问题。

  数据传送一般用专用编解码芯片、CAN收发器和RS-485等方式,差分数据传送方式如RS-485等信号抗干扰方面具有优势,基带电子平方式传送宾数据极易受到总线方式,将网络分为干总线(联网)和支总线(单元),由路由器(分线器)连接。

  19、关于8层左右的楼宇对讲应选用何种线材才合适?三线式及N+1式的?

  答:要根据具体的配置要求来定,主要与对讲的需求功能有关,对讲是可视的还是非可视的,是直通还是编码的或者户户对讲的,功能不同,造型都会有细微的差别。

  如果没有选定品牌,布线建议方案:可视:6芯+1视频;非可视:4芯

楼主:
20、门禁系统的施工布线应注意哪些事项?

  答:读卡器到控制器的线,建议用8芯屏蔽多股双绞网线(其中三芯备用,如果不需要读卡器声光反馈合法卡可不接LED线),数据线DatalData0互为双绞。线径建议.0.3mm以上。最长不可以超过100米。屏蔽线接控制器的GND。按钮到控制器的线,建议采用两芯线,线径在0.3mm以上。

  电锁到控制器的线,建议使用两芯电源线,线径在1.0mm以上。如果超过50米要考虑用更粗的线,或者多股并联;或者通过电源的微调按钮,调高输出电压到14V左右,最长不要超过100米。门磁到控制器的经,建议选择两芯线,经径0.3mm以上,如果无需在线了解门的开关状态或者无需门长时间关闭报警和非法闯入报警功能,门磁线可不接。

  控制器到控制器之间,以及控制器到控制器的线,建议使用8芯屏蔽双绞网线,线径在0.3mm以上,485+和485-一定要互为双绞,其中6芯备用,屏蔽线可不接,如果通讯不畅通,可以考虑用屏蔽线将的有控制器的GND进行连接,或者在485总线的最后一台控制器的485+和485-之间并联120欧姆的终端电阻来改善通讯质量。485总线长度,理论上是可以达到1200米,建议根据控制器数量或者通讯环境的复杂性,不要超过800米。如果超过选用485HUB或者中继器来改善通讯环境。

  所有走线都必须套管,PVC管和镀锌管都可以,避免老鼠咬断线路引起故障。

  虽然控制器具备了良好的防静电防雷击防漏电设计,但务必保证控制器机箱和交流电地线连接完善,且交流电地线真实接地。

  不要经常带电抜插接线端子,先务必抜下接线端子,再进行相应的焊接工作。请勿擅自拆卸或者更换控制器的芯片,非专业的操作会导致控制器损毁。不要将控制器和其他大电流设备接在同一供电插座上。

  读卡器按钮的安装高度距地面1.45米,可以根据客户的使用习惯,适当增加或者降低。控制器建议安装在弱电并等便于维护的地点。接线端子注意规范接线,不要裸露金属部分过长,以免引起短路和通讯帮障。

  21、联网型门禁与消防报警如何联动?

  答:先在硬件上直接联动比较好,把消防报警输入接到门禁控制器的输入点上,再在门禁软件里设定,一般直接把消防主机多接一块i/o板,然后直接入门禁控制器(当然,门禁控制器要带有消防接口)。可以把所有的门并接,这样只要有消防信号就可直接开门(所有的门都开),如果门禁多的话,也可采用分区,或者分楼层管理,实现方法相同。

  至于在软件上报警,也就是消防软件跟门禁软件的接口,消防直接通知门禁管理软件打开逃生门。如果开的有的门的话,也是比较简单的。但如果是分楼层识别,或者分域的点数较多的门禁,软件上处理比较复杂。

  22、确定断电开锁还断电关锁,是由锁还是由门禁是不是都妸以选择断电开锁或断电关锁?

  答:锁有4种类型:有源常开、有源常闭、无源常开、无源常闭。

  确定断电开锁还是上电开锁,是由锁来决定的,磁力锁肯定是断电开锁。除了磁力锁以外,其他锁都分为常开、常闭型、什么样的型号锁用在什么样的门上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说高磁力的磁力锁实用于金库门、保险门、消防通道门、而不实用于监狱等门。而监狱门则必须用常开型锁(断电闭)等。

  23、选购门禁电锁时应注意哪些事项?

  答:门禁用的电锁是门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门禁系统的执行机构和关键设备,如果把门系统比做一个的话,电锁就好比人的手和脚,关系着整个门禁系统稳定性。如果一个门禁系统控制器和读卡器都不错,若电锁的质量有问题,同样会引起门打不开等情况,影响工程的验收和使用。

  1)是选购国产电锁还是进口电锁?

  答:进口电锁比较贵,虽然真正的进口电锁,技术比较成熟,产品的返修率低,但是服务有问题。一旦出现问题,就推说中国的电力不稳定等等诸多理由,甚是麻烦。建议考虑买国产锁,价格实惠很多,而且大多是台湾生产或者融入了台湾的制造工艺(台湾境外电锁的主要OEM基地)和质量标准,质量也比较可靠。

  2)是买电插锁、是磁锁还是电锁口?

  答:要配什么样的锁,取决于什么样的门。双开(可内开也可外开)玻璃门最好用的电插锁,公司内部的单开(只能内开或者只能外开)木门最好用磁力锁。磁力锁又称是磁锁。磁力锁锁体安装在门框上部,有些人会觉得不是隐藏安装,不美观,在国外应用比较普遍,国外磁力锁的使用要多于电插锁、磁力锁的稳定性也要高于电插锁,不过电插锁的安全性要高。电锁口是安装在门侧和球形锁等机械锁配合使用的,安全性要低很多,而且布线不方便,不过价格便宜一些,不建议采纳。小区最好是购买磁力锁和民控锁,电控锁噪音比较大,一般楼宇对讲配的都是电控锁,现在也有一种静音电控锁,可以考虑。但不管用什么锁都要注意防雨,锁的材料是铁,容易生锈。其他还有很多不太普及的电锁,不建议采用,因为生产规模有限,应用案例太少,产品不成熟,最好少用为好。例如市面有一种停电关的电插锁,这种锁能满足客户停电后,门依然关闭的要求,但是不符合消防要求,验收时可能通不过,而且其对门框的厚度是有要求的,安装起来会有意想不到的麻烦,所以还是少向客户推荐好。

  3)是向锁厂购买还是向设备供应商购买?

  答:向锁厂直接采购电锁,价格可能会低,不过如果采购的数量有限,也未必可能获得好的价格和服务。若门禁系统控制器与电锁分别找不同公司购买,出也问题互相推卸责任比较麻烦,不如全部隩控制器的供应商购买。控制器的厂家和供应商一般不会直接生产电锁,因为电锁制造行业不属于电子行业,而属于机械加工行业,他们一般会通过检测和试用等途径考核各家锁厂的电锁质量,如果不错,控制器厂家一般采用贴牌的方式进行销售,打自己公司的品牌,表示对该产品的质量负责。

  4)电插锁的基本选购常识

  答:首先,锁面要朋金属光泽,不能有明显的划伤,待机电流300mA左右,动作电流要低于900mA,长时间通电后,表面略热,但不至于烫手。电插锁弹起的力度要充分,压下去后锁头能自动弹起而有力。最好能进行4000次通断测试。如果发现过程中锁头无力,或者弹起不到位,或者弹不起不,视为不合格。有些工程商不知是选购两线的还是多线的是插锁呢?多线的电插锁是带单片机控制的,电锁的运行电流受单片机智能控制,锁体不会太热,而且具备延时控制功能和门磁检测功能。延时控制功能可能适应弹簧不好的门使用,门磁监控功能可以为控制器提供门开闭状态的实时监控功能。虽然这些功能未必用到,但是有单片机控制的电锁和无单片机控制的电锁品质和稳定性的档次是不在一个层次上的。两线的电插锁,内部结构非常简单,只是一个电流驱动电磁线圈的机构,工作电流大,发热严重到一定时候会损坏电锁,不建议采用。

  5)电磁锁的基本选购常识

  答:外观要精致,表面不能有明显划伤或者锈迹,磁力的关键是要看它的耐拉力,这个需要专业的设备才能测量出来,所以只有安装好后,用手突然用力的方式拉一拉,拉不开视为正常,但是要注意安装电磁锁锁体吸合要吻合,吸铁不要安装得过紧,否则会影响耐拉力。

  24、楼宇对讲的传输线为什么有的是非可视的7芯线、有的是可视频的8芯线,而还有一些非可视的却又是4芯或5芯线的,它们的区别是什么?

  答:每个楼宇厂家的制造工艺、技术开发能力不一样,制造出来的传输芯线了不一样。但相对工程商而言,布线少对于他们的工程是比较有利的。一般直接式的楼宇对讲安装户型越多的,布线就越多,总线制的布线会少一些。主要看它采用什么总线技术,现在大部分采用485总线的,但又根据不同厂家的技术能力又附加了其它的线路,比如通话、视频切换等,因为它们大部分还是采用继电器控制切换,所以现在不同的产品采用的线数不一样是很正常的。

  25、什么是韦根输出?

  答:韦根传感器是由一根双稳态磁敏感功能合金丝和缠绕其外的感应线圈组成的。它的工作原理是:在交变磁场中,当平行一敏感丝的某极性(例如N极)磁场达到触发磁感应强度时,敏感丝中的磁畴受到激励会发生运动,磁化方向瞬间转向同一方向,同时在敏感丝周围空间磁场也发生瞬间变化,由此在感应线圈中感生出一个电脉冲。此后若该磁场减弱,敏感丝磁化方向将保持稳定不变,感应线圈也电脉输出;但当相反极性(S极)磁场增强触发磁感应强度时,敏感丝磁化方向又瞬间发生翻转,并在感应线圈中感生出一个方向相反的电脉冲。如此反复,韦根传感器便将交变磁场

  26、若门禁控制系统的电磁锁坏了无法开门,如何在安装控制系统前期预防此类问题发生?

  答:如果是单扇门或双扇门装2把锁,可以考虑加装一个手动开门钥匙装置(钥匙开关),即使系统坏掉,也可以通过手动开门钥匙装置开门。但前提是控制器一定要支持这种功能,不能单纯的加一个钥匙开关,不然将钥匙开关的线剪断就很容易开门了。控制器支持这种功能,是指控制器一定要有接口连接防拆开关,开门钥匙装置要配合防拆开关来使用,即使蓄意破坏装置拆除,防拆装置检测到后,会自动通路锁死输出,即使将钥匙开关的线剪断或接,也没办法使电锁打开。

  27、安装门禁前,勘查现场需要了解一些什么情况?

  答:首先要确定是装联网型还是独立型。联网型比较复杂,须了解门的结构装什么锁,读卡机的安装位置,服务器的位置以及它与控制主机、读卡器的距离,走线方式,另外还有电源的获得,管路是否到位等。

  在注意什么样的门配什么样的锁时,千万不要把锁孔的位子开错了或是开偏了,比如玻璃门,有单片玻璃门和夹层玻璃门。玻璃门一般都装电插锁,夹层玻璃门一般是把插片放在夹层玻璃门框上,所以锁孔是正对着门开的。如果是单片玻璃门就要用到玻璃门夹,所以锁孔肯定偏向内侧。木门,如果厚度不够安装插片就要装电磁锁,支架放什么位子要选好。还有一些问题在实际操作中可能会碰到,好比开孔的地方是什么装饰材料就会有相应问题,大理石的材料就要在装上去以前就确定好位子开好孔,不然会给开孔带来麻烦和难度。

  28、门禁设备联接好以后,用软件测试东能与电脑通讯,原因何在?

  答:采用RS422通讯方式时可能原因:

  (1)控制器与网络扩展器之间的接线不正确;

  (2)控制器与跳线开关处于闭合状态(通讯方式为RS232);

  (3)控制器至网络扩展器的距离超过了有效长度(1200M);

  (4)计算机的串口是否正常,有无正常联接或者被其他程序占用;

  (5)软件设置中,设备地址号实际设置、联接不对应;

  (6)线路干扰,不能正常通讯。

  采用RS232通讯方式时可能原因:

  (1)控制器与电脑串口之间的接线不正确;

  (2)控制器上跳线开关处于断开状态(通讯方式为RS422);

  (3)控制器至电脑的距离超过了有效长度(15M);

  (4)计算机的串口是否正常,有无正常联接或者被其他程序占用;

  (5)软件设置中,设备地址号与实际设置、联接不对应。

  29、RS485和RS422有何区别?

  答:首先理解以下概念,全双工是同一时刻既可发又可收;半双工是同一时刻不可能既发又收,收发是时分的;全双工要求收与发各有单独的信道,可用于实现两个站之间通讯及星型网、环网、不可用于总线网。半双工要求收发可共用同一信道,可用于各种拓扑结构的局域网络,最常用于总线网、半双工数据速率理论上是全双工的一半。

  再来区分RS422与RS485,RS422至少分别有一个差分发送口和差分接收口,两节点通讯时,一方的发竤口与另一方的接收口相连,需两线,RS422不能直接用于3电以上的直接互连,当然不能直接用总线连接,RS485的差分发送口与自身的差分接上口同相连,多点间通过RS485只需一对线。

  RS422的发送口如与其接收口同相并连,就变成RS485。又于RS422可接成RS485,所以它们的电气参数必然完全相同。需要说一下,很多人经常把RS232、RS422、RS485误称为通讯或网络协议,这是很不应该的,其实它们仅是关于通讯的一个机械和电气接口标准(顶多是网络协议的物理层面)。

  30、门禁系统常见故障有哪些?

  1)屏幕无法跳回时间显示状态

  答:这是由于门禁系统的电源造成的,如停电后都会出现这种问题。遇到这种情况可让用户使用指纹处理器上的复位按钮,那可解决问题。

  2)蔽不断刷新,但整体运作正常

  这是施工过程中,连接指纹处理器和锁控器之间的网线没有按照TIA/EIA-568B标准压制水晶头,致使设备之间通讯受到干扰。解决办法是按照TIA/EIA-568B标准重新压制水晶头。

  3)使用没设置“报警手指”的指纹开锁,但出现短暂的报警

  这个问题与连接指纹处理器和锁控器之间的网线压制水晶头质量有关(如水晶头的品质、压制的质量、网线的品质等)。建议使用优质的网线和水晶头,并要求安装人员熟练地压制水晶头。

  4)指纹处理器液晶无法跳回时间显示(简称:死机)

  这故障是由于停电或不明因素的外部干扰造成。解决办法是保证门禁系统24小时供电,并且告诉客户使用复位按钮。

  5)指纹处理器显示“与锁控器连接失败”

  这故障多数是由于停电造成的。斛决办法是重新给门禁系统加是,并保证门禁系统24小时供电。

  6)停电后指纹处理器屏幕出现不规则闪烁有不明鸣声

  这是由于停电时间太长,电源单元内部电池电力不足或过放电造成的。建议在安装电池单元时应向客户说明电池单元可维持电力时间的长短。

  7)安装过程中指纹处理器显示“与锁控器连接失败”并不停报警

  这是因为安装指纹处理器的墙壁表面不平整,造成指纹处理器背面的防撬开关无法闭合,造成误报警。对此问题可以在指纹处理器背后加装平整的垫板。

  8)验证指纹通过后屏幕出现“编号:XXX请进门”便死机,并无法使用复位按钮复位

  使用PC工具软件修改正

31、如何规范化安装syris210nt2系列门禁产品?

  答:一、布线

  1)系统集中供电

  A、系统线路分为两种:电源线、信号线。

  电源线:主要给电锁、读卡器提供电源。距离在50米以内需布rvvp(屏蔽)X*0.5线(X为所需线路),距离在50米以外及100米内为rvvpX*1.0,100米至15米为rvvpX*1.5等。

  信号线:主要是读卡器通讯信号线、出门按钮控制线、通讯转换器通讯线、门磁信号线及各种数据线、双绞网线或带屏蔽双绞网线rvvp线。

  B、每一门禁点线路根据具体要求分为:电锁电源线、出门按钮线、读卡机电源线、读卡机通讯线、门磁信号线及各种数据输出入控制信号线。

  2)、系统自供电(远距离控制)

  系统线路只有信号线,一般为rvvp线、双绞线、屏蔽双绞线。信号线分为读卡机通讯线、电锁控制信号线、出门按钮线、门磁信号线及各种数据线。所有电源则由门禁专用控制电源供电。

  3)、线路中间断点

  若线路中间有断点,需将断点用烙铁焊上并做好绝缘处理。

  4)、测线

  线路在放线前,先对线路进行测试,以避免线路中间有断点,线路布好后,需立即对线路进行测试,以测试在布线过程中线路有没有断点,安装设备时,同样需要对线路进行测试,以避免线路在布好后至安装期间有没有基其他施工造成对线路的破坏。

  5)、屏蔽处理

  线路应走弱电线槽,若无弱电线槽pvc套管。若不能走pvc套管,需尽最大程度离开强电且线路全部采用屏蔽线并将屏蔽网接地。

  二、调试

  在安装设备前需提前将设备品种、数量核对安装合同,确定无误后从库房领出设备。

  当设备从库房中领出后,需以全部设备逐一测试,以检测设备是否正常,避免在安装时带来隐患。

  安装调试中:设备安装时,首先庆以电源进行测试,以避免电源不稳定。

  设备安装完应对控制器统一加电测试。通民后应对每一设备进行检查,是否正常工作。

  若以上检查无问题时,方可对整体系统进行统一严谨调试。

  以上调试需做好每一项调试笔录,在系统安装过程中同时需要将每天的安装作好详细记录。

  安装完成后,安排演示与甲方相关负责人,请其提出意见。并协商培训事宜,若可以立即进行培训,请甲方列出需系统实现的各种权限要求。并依据所提出的要求进行笔录,按照要求对系统软件进行各种相关设置,实现其所需功能,并作好各种相关培训,同时作好移交工作。若不能立即进行调试培训,则须协商安排调试培训日期。同样作好各种笔录,若调试培训完成后须由受培训人员及甲方相关人员签署相关培训及设备移交使用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