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自恢复保险丝

楼主(2014-10-22):
       自恢复保险丝,是针对传统一次性熔断保险丝命名的。功能也是在电路中起到保险丝的作用,只是它保护后可以自己恢复,可以重复保护而不需要拆卸和更换。
        根据材料自恢复保险丝具有高分子自恢复保险丝、陶瓷自恢复保险丝。根据不同封装形式分为插件自恢复保险丝和贴片自恢复保险丝。
        这里说的自恢复是指电路出现异常大电流时,自恢复保险丝启动保护,启动保护时电路中电流并没有完全中断,只是瞬时降低到很微弱的细小电流,这时的电路上的设备会停止工作。待手动断电并排除故障后,重新恢复通电时,自恢复保险丝就会自动恢复到保护前状态,不需要更换保险丝,电路就可以恢复正常工作了。若是故障没有排除,或是故障再次出现,重新通电后,自恢复保险丝仍然会再次启动保护。

        这里有几点梳理一下:

        1、自恢复保险丝是不同于传统一次性熔断保险丝,可以多次保护电路而不需要拆卸和更换;

        2、自恢复保险丝启动保护后电路并未完全中断,电路中仍有微小电流,电流很微弱,可以让自恢复保险丝维持在保护状态,这时电路上的其他设备是无法工作的;

        3、自恢复保险丝启动保护前后主要变化,保护前是常温,保护后温度升高,内部温度达到130℃,

        4、自恢复保险丝启动保护后,设备停止工作,需要先手动断电,排除故障后再恢复通电,电路才能恢复正常工作。

         5、自恢复保险丝恢复的过程,是自身温度降低的过程,断电后,无电流经过不再发热,散热恢复启动前的温度和状态。

网友A:
不错。长知识了。

网友B:
自式复熔断器可以与低压断路器组合成一种电器,今后推广使用。

网友C:
感觉自己瞬间有文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