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备MODBUS RTU协议是否标准的问题

楼主(2014-10-23):
买了一个步科的ET070触摸屏跟温控器通讯显示温度数据,用的是485通讯MODBUS RTU协议。

怎么测试都通讯不上。后面用串口调试助手监控触摸屏的指令,发现CRC检验码是高字节在前,步科给的协议手册也是写着高字节在前。

我们用其他厂家的触摸屏测试是可以通讯上的,那些厂家的通讯手册上写的却是 低字节在前。

请问市面上组态软件厂家 触摸屏厂家  PLC厂家 所使用的MODBUS RTU协议是国际标准呢还是国家标准?是以哪个标准文档为准?

网友A(2014-12-31):
我只碰到过触摸屏读流量计流量的双字节数据,高低位顺序不同通讯不上的问题。解决办法是分别读取高位和低位,再存入相邻的2个地址,把顺序倒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