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中有没有类似欧姆龙h寄存器的东西

楼主(2014-10-23):
现在需要把欧姆龙的plc程序转成台达的,里面有个h寄存器,是带掉电保持的,请问各位专家,该用台达里什么功能替代?

网友A:
没用过欧姆龙的PLC,如果你只是想要寄存器内容掉电保持的话,那么查一下PLC编程手册第2章,根据你的PLC机型确认D寄存器的掉电保持区范围,选择停电保持用的D寄存器即可。

网友B:
在台达编程软件里可以查看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