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程序求怎样理解

楼主(2014-10-23):
求解松下plc程序怎样理解。

网友A:
自己多研究研究,没有过不了的坎

网友B:
3000是脉冲数。。。。。。。。。。。。

楼主:
为什么给触发信号会出现运算错误。

网友C:
看看系统寄存器里面是否设置了脉冲输出

楼主:
谢谢4楼的,搞定了。系统寄存器设置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