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维自动化:UN200与UN300通讯的几种方式

楼主(2014-10-23):
   经常有客户问UN200和UN300之间有几种通讯方式,哪种更简洁稳定?下面我为大家总结了几种常见的通讯方式:MPI通讯、PROFIBUS DP通讯、MODBUS通讯。

1、MPI通讯:

   这是最简单的也是最容易实现的通讯方式,它甚至不需要再添加任何的硬件设备,  只要把300的MPI和200的485口连上(亿维的适配器或者1元钱的DB9焊接一下)都可,但需要自己编程,当然程序也极其简单,这种方法能连接的200数量较少,速度也较慢,最高波特率187.5Kbps,能满足绝大部分要求,但实时性赶不上DP。

   UN200与UN300之间采用MPI通讯方式时, UN200 PLC中不需要编写任何与通讯有关的程序,只需要将要交换的数据整理到一个连续的V 存储区当中即可,而UN300中需要在OB1(或是定时中断组织块OB35)当中调用系统功能X_GET(SFC67)和X_PUT(SFC68),实现UN300 与UN200之间的通讯,调用SFC67和SFC68时VAR_ADDR参数填写UN200的数据地址区,这里需填写P#DB1.××× BYTE n 对应的就是UN200 V存储区当中VB××到VB(××+n)的数据区。

   首先根据UN300的硬件配置,在STEP7当中组态UN300站并且下载,注意UN200和UN300出厂默认的MPI地址都是2,所以必须先修改其中一个PLC的站地址,将UN300 MPI地址设定为2,UN200地址设定3,另外要分别将UN300和UN200的通讯速率设定一致,可设为9.6K,19.2K,187.5K三种波特率。然后对SFC67和SFC68 两个功能块进行设置即可。

2、PROFIBUS DP通讯

   这是稳定性和实时性最好的通讯方式,但硬件上UN200要加EM277,这种方法软件上也是最简单的,只要在STEP7中加入277的GSD文件,硬件组态中设置一下即可。

    UN300与UN200通过EM277进行PROFIBUS DP通讯,需要在STEP7中进行UN300站组态,在UN200系统中不需要对通讯进行组态和编程,只需要将要进行通讯的数据整理存放在V 存储区与UN300的组态EM277从站时的硬件I/O地址相对应就可以了。

  插入一个UN300的站,然后还要导入GSD文件,导入GSD文件后,在右侧的设备选择列表中找到EM277从站,PROFIBUS DP→Additional Field Devices→PLC→UniMAT→UN 277 PROFIBUS-DP,并且根据您的通讯字节数,选择一种通讯方式。

  UN300的硬件下载完成后,将EM277的拨位开关拨到与以上硬件组态的设定值一致,在UN200中编写程序将进行交换的数据存放在VB0-VB15,对应UN300的PQB0-PQB7和PIB0-PIB7。

   注意:VB0-VB7是S7-300写到S7-200的数据,VB8-VB15是S7-300从S7-200读取的值。EM277上拨位开关的位置一定要和S7-300中组态的地址值一致。

3、MODBUS通讯

   首先将UN300进行硬件组态,然后通过亿维CP341走MODBUS通讯,与UN200连接。亿维CP341 MODBUS通信模块支持与各种类型的MODBUS设备通讯,无需另外加昂贵的MODBUS硬件狗,为用户节约成本;且采用DB9串行通讯接口,可直接使用亿维PROFIBUS总线接头连接,免去自行焊线的麻烦,使用方便;通讯采用光电隔离,最大通讯距离为1200m;无需外接24V电源,方便用户使用;支持通讯波特率范围大:300—115200bps。

4、其他通讯方式

此外还有以太网及自由口等通讯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