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500制动单元

楼主(2014-10-23):
请教各位老师,MD500的内置制动单元使用的时候需要激活吗(外面已经接好电阻了).我看了说明书,好像没说要激活,是不是接上电阻直接就可以用了,有没有一个参数之类的需要设置一下来激活这个能耗制动功能?记得西门子的变频器好像需要激活(使能)一下才能用的。

网友A(2015-01-13):
通常情况下汇川的内置制动单元默认都是开启的,接上电阻后直接使用就可以了。

如果不需要使用内置的制动单元(如共直流母线系统),将制动使用率改为0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