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基本指令

楼主(2014-10-23):
基本指令:

一般指令:

LD   载入 A 接点

LDI   载入 B 接点

AND   串联 A 接点

ANI   串联 B 接点

OR   并联 A 接点

ORI   并联 B 接点

ANB   串联回路方块

ORB   并联回路方块

MPS   存入堆栈

MRD   堆栈读取 (指针不动)

MPP   读出堆栈

输出指令:

OUT   驱动线圈

SET   动作保持 (ON)

RST   接点或寄存器清除

定时器,计数器:

TMR   16 位定时器

CNT   16 位计数器

DCNT   32 位计数器

主控指令:

MC   公共串联接点的连接

MCR   公共串联接点的解除

接点上升沿/下降沿输出指令:

LDP   上升沿检出动作开始

LDF   下降沿检出动作开始

ANDP   上升沿检出串联连接

ANDF   下降沿检出串联连接

ORP   上升沿检出并联连接

ORF   下降沿检出并联连接

脉冲输出指令:

PLS   上升沿检出

PLF   下降沿检出

结束指令:

END   程序结束

其它指令:

NOP   无动作

INV   运算结果反相

P   指针

I   中断插入指针

步进梯形指令:

STL   程序跳至副母线

RET   程序返回主母线

应用指令:

程序流程控制:

00   CJ   条件转移

01   CALL   呼叫子程序

02   SRET   子程序结束

03   IRET   中断插入返回

04   EI   中断插入允许

05   DI   中断插入禁止

06   FEND   主程序结束

07   WDT   逾时监视定时器

08   FOR   循环范围开始

09   NEXT   循环范围结束

传送比较:

10   CMP   比较设定输出

11   ZCP   区间比较

12   MOV   数据传送

13   SMOV   移位传送

14   CML   反转传送

15   BMOV   全部传送

16   FMOV   多点传送

17   XCH   数据交换

18   BCD   BIN → BCD 变换

19   BIN   BCD → BIN 变换

四则逻辑运算:

20   ADD   BIN 加法

21   SUB   BIN 减法

22   MUL   BIN 乘法

23   DIV   BIN 除法

24   INC   BIN 加一

25   DEC   BIN 减一

26   WAND/DAND   逻辑与 (AND) 运算

27   WOR/DOR   逻辑或 (OR)  运算

28   WXOR/DXOR   逻辑异或 (XOR)  运算

29   NEG   取负数(取 2 的补码)

循环移位与移位:

30   ROR   右循环

31   ROL   左循环

32   RCR   附进位标志右循环

33   RCL   附进位标志左循环

34   SFTR   位右移

35   SFTL   位左移

36   WSFR   字右移

37   WSFL   字左移

38   SFWR   位移写入

39   SFRD   位移读出

数据处理:

40   ZRST   批次复位

41   DECO   译码

42   ENCO   编码

43   SUM   On 位数量

44   BON   On 位判定

45   MEAN   平均值

46   ANS   信号报警器置位

47   ANR   信号报警器复位

48   SQR   BIN 开平方

49   FLT   BIN 整数→二进制浮点数变换

高速处理:

50   REF   I/O 状态即时刷新

51   REFF   输入滤波器时间调整

52   MTR   矩阵分时输入

53   DHSCS   比较置位(高速计数器)

54   DHSCR   比较复位(高速计数器)

55   DHSZ   区间比较(高速计数器)

56   SPD   脉冲频率检测

57   PLSY   脉冲输出

58   PWM   脉冲波宽调制

59   PLSR   附加减速脉冲输出

便利指令:

60   IST   手动/自动控制

61   SER   数据检索

62   ABSD   绝对方式凸轮控制

63   INCD   相对方式凸轮控制

64   TTMR   示教式定时器

65   STMR   特殊定时器

66   ALT   On/Off 交替

67   RAMP   斜坡信号

68   DTM   数据转换与搬移

69   SORT   数据整理排序

外部设定显示:

70   TKY   十键键盘输入

71   HKY   十六键键盘输入

72   DSW   数字开关

73   SEGD   七段显示器译码

74   SEGL   七段显示器分时显示

75   ARWS   方向开关控制

76   ASC   ASCII 码变换

77   PR   ASCII 码打印

外部SER设备:

78   FROM   扩展模块CR数据读出

79   TO   扩展模块CR数据写入

80   RS   串行数据传送

81   PRUN   8 进制位传送

82   ASCI   HEX  转为 ASCII

83   HEX   ASCII 转为 HEX

84   CCD   校验码

85   VRRD   电位器值读出

86   VRSC   电位器刻度读出

87   ABS   绝对值运算

88   PID   PID 运算

台达变频器通讯:

100   MODRD   MODBUS 数据读取

101   MODWR   MODBUS 数据写入

102   FWD   变频器正转指令

103   REV   变频器反转指令

104   STOP   变频器停止指令

105   RDST   变频器状态读取

106   RSTEF   变频器异常复位

107   LRC   LRC 校验码计算

108   CRC   CRC 校验码计算

150   MODRW   MODBUS 資料讀出/?入

206   ASDRW   台達伺服器通?

浮点运算:

110   DECMP   二进制浮点数比较

112   DMOVR   浮点数值数据移动

111   DEZCP   二进制浮点数区间比较

116   DRAD   角度→弧度

117   DDEG   弧度→角度

118   DEBCD   二进制浮点数→十进制浮点数

119   DEBIN   十进制浮点数→二进制浮点数

120   DEADD   二进制浮点数加法

121   DESUB   二进制浮点数法

122   DEMUL   二进制浮点数乘法

123   DEDIV   二进制浮点数除法

124   DEXP   二进制浮点数取指数

125   DLN   二进制浮点数取自然对数

126   DLOG   二进制浮点数取对数

127   DESQR   二进制浮点数平方

128   DPOW   浮点数乘方

129   INT   二进制浮点数→BIN 整数变换

130   DSIN   二进制浮点数SIN 运算

131   DCOS   二进制浮点数COS 运算

132   DTAN   二进制浮点数TAN 运算

133   DASIN   二进制浮点数ASIN 运算

134   DACOS   二进制浮点数ACOS 运算

135   DATAN   二进制浮点数ATAN 运算

136   DSINH   二进制浮点数SINH 运算

137   DCOSH   二进制浮点数COSH 运算

138   DTANH   二进制浮点数TANH 运算

172   DADDR   浮点数值加法

173   DSUBR   浮点数值减法

174   DMULR   浮点数值乘法

175   DDIVR   浮点数值除法

数据处理 II :

143   DELAY   延迟指令

144   GPWM   一般用脉冲波宽调变

145   FTC   模糊化温度控制

147   SWAP   上/下字节交换

148   MEMR   文件寄存器读出

149   MEMW   文件寄存器写入

151   PWD   输入脉宽检测

152   RTMU   I 中断子程序执行时间测量开始

153   RTMD   I 中断子程序执行时间测量结束

154   RAND   随机数值产生

109   SWRD   数字开关读取

196   HST   高速定时器

176   MMOV   16à32 位数值转换

177   GPS   (GPS) 接收通讯指令

178   DSPA   太阳能板位置指令

179   WSUM   求和

202   SCAL   比例值运算

203   SCLP   参数型比例值运算

205   CMPT   表格比较指令

207   CSFO   撷取速度与追随输出指令

定位控制:

155   DABSR   ABS 现在值读出

156   ZRN   原点回归

157   PLSV   附旋转方向脉冲输出

158   DRVI   相对定位

159   DRVA   绝对定位

191   DPPMR   双轴相对点运动

192   DPPMA   双轴绝对点运动

193   DCIMR   双轴相对圆弧插补

194   DCIMA   双轴绝对圆弧插补

195   DPTPO   单轴建表式脉冲输出

197   DCLLM   闭回路定位控制

198   DVSPO   可变速度脉波输出

199   DICF   立即变更频率指令

万年历:

160   TCMP   万年历数据比较

161   TZCP   万年历数据取间比较

162   TADD   万年历数据加法

163   TSUB   万年历数据减法

166   TRD   万年历数据读出

167   TWR   万年历数据写入

169   HOUR   时间表

格雷码:

170   GRY   BIN→GRY 码变换

171   GBIN   GRY 码→BIN 变换

矩阵:

180   MAND   矩阵与(AND)运算

181   MOR   矩阵或(OR)运算

182   MXOR   矩阵异或(XOR)运算

183   MXNR   矩阵同或(XNR)运算

184   MINV   矩阵反相

185   MCMP   矩阵比较

186   MBRD   矩阵位读出

187   MBWR   矩阵位写入

188   MBS   矩阵位位移

189   MBR   矩阵位循环移位

190   MBC   矩阵位状态计数

接点型态逻辑运算:

215   LD&   S1 & S2

216   LD|   S1 | S2

217   LD^   S1 ^ S2

218   AND&   S1 & S2

219   AND|   S1 | S2

220   AND^   S1 ^ S2

221   OR&   S1 & S2

222   OR|   S1 | S2

223   OR^   S1 ^ S2

接点型态比较指令:

224   LD=   S1= S2

225   LD>   S1> S2

226   LD<   S1< S2

228   LD<>   S1≠ S2

229   LD<=   S1≦ S2

230   LD>=   S1≧ S2

232   AND=   S1= S2

233   AND>   S1> S2

234   AND<   S1< S2

236   AND<>   S1≠ S2

237   AND<=   S1≦ S2

238   AND>=   S1≧ S2

240   OR=   S1= S2

241   OR>   S1> S2

242   OR<   S1< S2

244   OR<>   S1≠ S2

245   OR<=   S1≦ S2

246   OR>=   S1≧ S2

楼主:
谢谢来坐我的沙发,欢迎大家前来学习与指导~

网友A:
很好,一目了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D(2014-12-15):
学习一下,对比下自己的水平、

网友E(2015-01-22):
学习一下,对比下自己的水平

网友F(2015-08-19):
这个好像是三菱的指令!

网友G(2017-06-14):
指令库 有可以下载安装进文件调用的么

网友H(2017-09-23):
好啊,值得顶一下

网友I:
太全了,谢谢!省很多时间

网友J(2018-07-24):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