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检测常用办法

楼主(2014-10-23):
变频器维修检测常用方法

如果是变频器出现故障,如何去判断是哪一部分问题,在这里略作介绍。一、静态测试1、测试整流电路找到变频器内部直流电源的P端和N端,将万用表调到电阻X10档,红表棒接到P,黑表棒分别依到R、S、T,应该有大约几十欧的阻值,且基本平衡。相反将黑表棒接到P端,红表棒依次接到R、S、T,有一个接近于无穷大的阻值。将红表棒接到N端,重复以上步骤,都应得到相同结果。如果有以下结果,可以判定电路已出现异常,A.阻值三相不平衡,可以说明整流桥故障。B.红表棒接P端时,电阻无穷大,可以断定整流桥故障或起动电阻出现故障。2、测试逆变电路将红表棒接到P端黑表棒分别接U、V、W上,应该有几十欧的阻值,且各相阻值基本相同,反相应该为无穷大。将黑表棒接到N端,重复以上步骤应得到相同结果否则可确定逆变模块故障二、动态测试在静态测试结果正常以后,才可进行动态测试,即上电试机。在上电前后必须注意以下几点:1、上电之前,须确认输入电压是否有误,将380V电源接入220V级变频器之中会出现炸机(炸电容、压敏电阻、模块等)。2、检查变频器各接插口是否已正确连接,是否有镙丝松动,连接异常有时可能导致变频器出现故障,严重时会出现炸机等情况。3、上电后检测故障显示内容并初步断定故障及原因。4、如未显示故障首先检查参数是否有异常并将参数复归后进行空载(不接电机)情况下启动变频器并测试U、V、W三相输出电压值。如出现缺相、三相不平衡等情况则模块或驱动板等有故障5、在输出电压正常(无缺相、三相平衡)的情况下,带载测试。测试时,最好是满负载测试。三、故障判断1、整流模块损坏一般是由于电网电压或内部短路引起。在排除内部短路情况下,更换整流桥。在现场处理故障时,应重点检查用户电网情况,如电网电压,有无电焊机等对电网有污染的设备等。2、逆变模块损坏一般是由于电机或电缆损坏及驱动电路故障引起。在修复驱动电路之后,测驱动波形良好状态下,更换模块。在现场服务中更换驱动板之后,还必须注意检查马达及连接电缆。在确定无任何故障下,运行变频器。3、上电无显示一般是由于开关电源损坏或预充电电路损坏使直流电路无直流电压引起,如启动电阻损坏,也有可能是面板损坏。4、上电后显示过电压或欠电压一般由于输入缺相,电路老化及电路板受潮引起。找出其电压检测电路及检测点,更换损坏的器件。5、上电后显示过电流或接地短路一般是由于电流检测电路损坏。如霍尔元件、运放等。6、启动显示过电流一般是由于驱动电路或逆变模块损坏引起。7、空载输出电压正常带载后显示过载或过电流该种情况一般是由于参数设置不当或驱动电路老化模块损伤引起。      变频器控制回路的抗干扰措施     变频器由主回路和控制回路两大部分组成,由于主回路的非线性工作状态(开关动作),变频器本身就是谐波干扰源,所以对电源侧和输出侧的设备会产生影响。与主回路相比,变频器的控制回路却是小能量、弱信号回路,极易遭受其它装置产生的干扰,造成变频器无法工作。因此,变频器在安装使用时,必须对控制回路采取抗干扰措施。一.变频器的基本控制回路    同外部进行信号交流的基本回路有模拟与数字两种:(1)4 ~ 20mA电流信号回路(模拟);0 ~ 5V / 0 ~ 10V电压信号回路(模拟)。(2)开关信号回路,变频器的开停指令、正反转指令等(数字)。    外部控制指令信号通过上述基本回路导入变频器,同时干扰源也在其回路上产生干扰电势,以控制电缆为媒体入侵变频器。二.干扰的基本类型及抗干扰措施。(1)静电耦合干扰:指控制电缆与周围电气回路的静电容耦合,在电缆中产生的电势。    措施:    A:加大与干扰源电缆的距离,达到导体直径40倍以上是,干扰程度就不大明显。    B:在两电缆间设置屏蔽导体,再将屏蔽导体接地。(2)静电感应干扰:指周围电气回路产生的磁通变化在电缆中感应出的电势。干扰的大小取决干扰源电缆产生的磁通大小,控制电缆形成的闭环面积和干扰源电缆与控制电缆间的相对角度。    措施:    A:一般将控制电缆与主回路电缆或其它动力电缆分离铺设,分离距离通常在750px以上(最低为250px),分离困难时,将控制电缆穿过铁管铺设。    B:将控制导体绞合,绞合间距越小,铺设的路线越短,抗干扰效果越好。(3)电波干扰:指控制电缆成为天线,由外来电波在电缆中产生电势。    措施:同(1)和(2)所述。必要时将变频器放入铁箱内进行电波屏蔽,屏蔽用的铁箱要接地。(4)接触不良干扰:指变频器控制电缆的电接点及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电阻发生变化在电缆中产生的干扰。    措施:    A:对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采用并联触点或镀金触点继电器或选用密封式继电器。    B:对电缆连接点应定期做拧紧加固处理。 (5)电源线传导干扰:指各种电气设备从同一电源系统获得供电时,由其它设备在电源系统直接产生电势。    措施:变频器的控制电源由另外系统供电;在控制电源的输入侧装设线路滤波器;装设绝缘变压器,且屏蔽接地。(6)接地干扰:指机体接地和信号接地。对于弱电压电流回路及任何不合理的接地均可诱发的各种意想不到的干扰,比如设置两个以上接地点,接地处会产生电位差,产生干扰。    措施: A:速度给定的控制电缆取1点接地,接地线不作为信号的通路使用。 B:电缆的接地在变频器侧进行,使用专设的接地端子,不与其它接地端子共用并尽量减少接地端子引接点的电阻,一般不大于100d。三.其它注意事项  (1)装有变频器的控制柜,应尽量远离大容量变压器和电动机。其控制电缆线路也应避开这些漏磁通大的设备。  (2)弱电压电流控制电缆不要接近易产生电弧的断路器和接触器。  (3)控制电缆建议采用1.25mm2或2mm2屏蔽绞合绝缘电缆。  (4)屏蔽电缆的屏蔽要连续到电缆导体同样长。电缆在端子箱中连接时,屏蔽端子要互相连接。  变频器常见故障分析与对策 变频器常见故障分析与对策随着变频器使用的普及,越来越多的用户在日常工作中会遇到变频器报警跳闸的故障情况,为了帮助客户更好地使用变频器,减少设备停机时间,我们总结了如下变频器常见故障及其排除对策。一.过电流原因:变频器的输出电流超过过电流检测值(约为额定电流的200%)。解决办法:检查输入三相电源是否出现缺相或不平衡检查电机接线端子(U、V、W)电路之间有无相间短路或对地短路检查电机电缆(包括相序)检查编码器电缆(包括相序)检查电机功率是否匹配检查在电机电缆上是否含有功率因数校正电容或浪涌吸收装置检查变频器输出侧安装的电磁开关是否误动作检查变频器的加速时间检查变频器的参数设定(电机相关参数)二.过载原因:变频器的输出电流超过电机或变频器的额定负载能力(约为额定值的160%)。解决办法:检查负载是否过重检查变频器输出三相是否平衡检查在电机电缆上是否含有功率因数校正电容或浪涌吸收装置检查变频器输出侧安装的电磁开关是否误动作检查变频器的加速时间检查变频器的参数设定(电机相关参数)三.过电压原因:变频器的中间电路直流电压高于过电压的极限值。变频器输入电压范围3*200-240VAC3*380-500VAC3*550-600VAC过电压极限值约425VDC约855VDC约975VDC解决办法:检查电源电压是否在规定范围内?检查变频器的减速时间是否设置过短,如过短,延长减速时间。是否正确使用制动单元?降低负载惯量或放大变频器容量四.欠电压原因:变频器的中间电路直流电压低于欠电压的极限值。变频器输入电压范围3*200-240VAC3*380-500VAC3*550-600VAC欠电压极限值约211VDC约402VDC约557VDC解决办法:检查电源是否存在停电、瞬间停电、主电路器件故障、接触不良等检查电源电压是否在规定范围内检查供电变压器容量是否合适检查系统中是否存在大启动电流的负载五.接地故障原因:变频器输出侧的接地电流,超出变频器的整定值。解决办法:检查电机的对地绝缘检查电机电缆的对地绝缘六.输入电源缺相原因:变频器直流环节电压波动太大输入电源缺相或。解决办法:检查变频器的供电电压,是否缺相?检查输入三相电源电压不平衡度是否超过4%?检查负载波动是否太大检查变频器的三相输入电流是否平衡,如果三相电压平衡但电流不平衡则为变频器故障,请与厂家联系七.输出缺相原因:变频器检测输出某相无输出电流,而另两相有电流。解决办法:检查电机检查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的接线检查变频器三相输出电压是否平衡八.过热故障原因:变频器的散热器温度,超出变频器的整定值。解决办法:检查环境温度是否超过标准检查变频器的散热风机工作是否正常,散热风道有无堵塞检查变频器散热器的温度显示值九.变频器内部故障原因:变频器内部自检报电子元器件损坏。解决办法:断电再上电,看故障能否复位如果故障依旧,为变频器损坏.我的QQ:745062832  网扯:www.jdhkdz.com欢迎交流

网友A:
欢迎大家前来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