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里的计算不太懂得

楼主(2014-10-23):
上面的计算,D642 值会不会是0 的啊,如果用主轴转一周C251脉冲数除以D642又是什么意思的啊,是不是转一周用的时间的,怎么解释的?求告诉高手指教的啊!

楼主:
希望有人能解释的啊,程序发给你们也可以的!

网友A:
发过来吧 有空帮你看看lqs71012@sina.com

网友B:
D642就是0.1秒内C251记的数

网友C:
路过  帮顶。好吧  其实我也没有看懂

网友D:
每100mS计算一次100ms的脉冲数。m1012上升时,先将上次的脉冲(D634)送到(D638),同时将现在的高数计数的C251的脉冲数送到(D634),然后再做减的运算。感觉减的运算不一定要用M1012的上升沿来做,直接用常ON来做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100mS计算一次100ms的脉冲数。m1012上升...

程序是现在的机器里在用的,这样的减法运算怎么感觉里面的值是0 一样的啊,还有后面除法运算又是什么意思的呢!

楼主:
没人回复,我自己来顶顶的,程序里想做的是主轴转一周的时间等于排线伺服距离除以排线伺服速度的,以此来计算排线伺服的速度的,主轴转一周的时间是通过编码器测出来的脉冲计算出来的,就是这计算过程不太理解的,求高手指教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