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请进来帮忙看看

楼主(2014-10-23):
有4个水箱需要加热,每当水温低于控制温度时就对该水箱进行加热,由于导线的原因,最多只能同时对两个水箱进行加热,后面的水箱温度低了就要排队等待。如果水箱的水温达到设定值或者加热时间到达到一小时就要自动切换到后面排队等待的水箱加热,如此循环下去。。。题目大意是这样的,有没哪位大神帮帮看看怎么画梯形啊,实在搞不好了,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你什么PLC啊,I/O表编好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什么PLC啊,I/O表编好没

就三菱2N的

网友B:
楼上说的是 输入输出的地址分配表。。。。。。。。。。。。。。。。。。。

网友C:
可以试试先进先出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