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O3501屏双字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4-10-24):
PLC用的是施耐德M238,有个计数用的是双字,PLC地址是%MD470,在触摸屏里这个地址怎么写?之前M238配威伦屏的时候,地址写4X-941就OK了,换了3501屏后,选%MW、%MD,写470、471、940、941甚至235、236挨个试了都不对,请教高手!

网友A(2016-07-15):
你得先把施耐德plc里面的变量与触摸屏的对应上,我以前用过,不是很清楚了,就是PLC软件中好像有导入到触摸屏,触摸屏软件也得匹配一下才行,这样还能无硬件在线仿真了了。

网友B(2018-01-14):
嗯嗯嗯学习学习,谢谢!!!嗯嗯嗯学习学习,谢谢!!!嗯嗯嗯学习学习,谢谢!!!嗯嗯嗯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C:
我最近也在做  但不是这款型号

网友(2018-08-05):
问下 你你的GXO触摸屏编程软件是用的哪个??

网友:
看到的话麻烦能不能加我QQ357289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