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触摸屏设置水流指示

楼主(2014-10-24):
请个位大师帮我指点指点如何在触摸屏上做水流指示灯

网友A:
如果是做管道里面水的流向的话,可以用GIF动画图片。效果很好。

网友B:
什么叫水流指示灯?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画面尼?

网友C:
一般只要通过管道变色的变量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只要通过管道变色的变量就可以了

这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