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 送丝问题 急!!

楼主(2014-10-24):
正常生产过程中,忽然间就送出很长一段丝,然后关机 复位  MASTER  现在还是这样,没有动过程序。  求大神 指指招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此状况出现时,是否有报警?报警代号是多少?

----------------------------------------------------------------------
安川电机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021-53852200*545

<受理时间>

9:00~17:00

----------------------------------------------------------------------

网友B:
估计是送丝装置电机的信号线连接问题,看看是否松动

网友C:
可能的原因:1送丝机电机编码器,2送丝机控制电缆

网友D:
我司专业生产伺服动力电缆  编码器反馈电缆 高柔性电缆 拖链电缆

上海易初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68182788-651
联系传真:4006981163 转26578
联系电话:13651838367 王工  欢迎来电咨询
腾讯企业QQ:2880655712
邮箱:cable@vip.188.com

网友E(2014-12-12):
检查送丝信号,送丝信号是否有问题,焊接一般有清枪程序,所以送丝信号会引出来控制,是否有短路或梯形图错误,检查下,小问题,还有最后一种可能焊机里板子有问题换个板子

网友F(2017-03-27):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此状况出现时,是否有报警?报警代号是多少?  ---------------------------------------------------------------------- 安川电机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TEL: 021-53852200*545<受理时间>周一~周五 (节假日除外)9:00~17:00安川电机主页→http://www.yaskawa.com.cn ----------------------------------------------------------------------

用清枪器怎么给它送丝信号,在安川内部那个信号是送丝的,怎么把它调出来给清枪器

网友G:
err特太热太热与他人团圆

网友G:
复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吩咐

网友H(2017-06-06):
多看看,接头,信号线

网友I:
信号信号信号信号信号信号信号信号信号信号信号信号信号信号信号信号信号信号信号信号信号信号信号信号信号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