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伺服没给控制,自己转动?

楼主(2014-10-24):
设备上有一套三洋伺服,没给脉冲信号,电机却缓慢运动了,拔掉脉冲信号输入端自转现象消失,后来重新接地,问题解决了,但最近又出现自转现象。请问这是干扰引起的吗?是电源端的干扰还是信号端干扰,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应该是信号干扰吧。。。。。。

网友B:
电机与伺服之间的地是一定要接的,然后编码器线走线建议尽量原理干扰源,另外再采用共集极驱动的时候,注意电源0V的接线

网友C:
提供脉冲的上位机要和驱动器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