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自由口通讯的程序

楼主(2014-10-24):
求一用自由口通讯来连接两个PLC通讯的示例程序,程序要简单,最好有注释,谢谢

网友A:
帮助中有个很好的例子:NETWORK 1 LD SM0.1 // 首次扫描时, MOVB 2 SMB30 // 启用PPI主模式, FILL +0 VW200 68 // 并清除所有的接收和传输缓冲区 NETWORK 2 LD V200.7 // 当"NETR完成"位被设置 AW= VW208 +100 // 且100种情况被组装, MOVB 2 VB301 // 载入情况分组#1的站址 MOVD &VB101 VD302 // 将指针载入远程站中的数据 MOVB 2 VB306 // 载入需要传输的数据长度 MOVW +0 VW307 // 载入需要传输的数据 NETW VB300 0 // 复原由情况分组#1组装的情况数目 NETWORK 3 LD V200.7 // 当"NETR完成"位被设置, MOVB VB207 VB400 // 保存来自情况分组#1的控制数据。 NETWORK 4 LDN SM0.1 // 如果不是首次扫描, AN V200.6 // 并没有错误, AN V200.5 MOVB 2 VB201 // 载入情况分组#1的站址 MOVD &VB100 VD202 // 将指针载入远程站中的数据 MOVB 3 VB206 // 载入将要接收的数据长度 NETR VB200 0 // 读取情况分组#1中的控制和状态数据

网友B:
对: 376089877 帮助中有个很好的例子:NETWORK 1 LD SM0... 内容的回复!很详细  学习中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