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题,唉!求助

楼主(2014-10-24):
要求:普通电机通过涡轮蜗杆减速机驱动卷筒A,B卷筒的动力源为长期堵转力矩电机。A卷筒的两端分别安装有旋转编码器和旋转限位开关,通过旋转限位开关控制卷筒A电机正反转;以旋转编码器和PLC实现计数和定时。下图一长期堵转力矩电机卷筒B力矩始终处于逆时针方向。当设备处于下图二状态时A卷筒顺时针旋转放线,B卷筒收线。当阵列放到一定程度到达图三状态时,触发旋转限位开关使A卷筒逆时针旋转。此时A卷筒力矩大于B卷筒的力矩,B卷筒被拉得逆时针旋转。A卷筒收线,B卷筒放线,一段时间后到达图二状态。触发旋转限位开关,A卷筒顺时针旋转放线,B卷筒收线。完成一个收放周期,然后循环运行该运动。

旋转限位开关和旋转编码器好像有点重复了,都是给要反向的信号的,唉,不晓得搞

复绕卷筒控制柜输入电源为三相四线制AC380V,通过采用力矩电机控制器分别控制两台力矩电机,减少了柜内的电气元件,降低了故障率,提高了设备的可靠性。采用西门子S7-200系列PLC、TD400C显示屏,可设定工作时间、显示已工作时间;可设定工作圈数、显示已工作圈数。

面板上有启动按钮、停止按钮和故障指示灯,操作简单,维护方便。

电控系统还设有负载短路、过载、断相、阵列脱落等自动保护功能。

网友A:
 这个真是难题呀

网友B:
这个收放卷取而已,精度和系统设计合理性要求比较高点,没什么大不了的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是难题呀

网友D:
这个略懂,我只是搞过这个传动部分,自控部分我没参与。这是轧机厂里典型的收放卷控制。编码器和限位开关重复了,PLC需要有个计数模块。A.B动力需要力矩矢量闭环。通讯给PLC。通过计数模块的计算在PLC程序里控制传动的力矩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是难题...

这个算难题?那就放弃这份工作是明智选择!!!呵呵呵

网友E:
我觉得你干脆取消力矩电机,用变频器控制普通电机。

这种设备方案都烂了。

你的速度,精度要求非常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