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oman nx100 io定义问题

楼主(2014-10-24):
资料中cn306和cn307中均有B8 A8输入输出  只有逻辑编号不同 一个为30040  一个为30050  在写程序时 直接输出DOUT OT#(8)=ON么    两个板子的8位置怎么区分的  是不是还要更改 安川内置plc 定义  如果不用 要怎么写呢  一个写DOUT OT#(8)=ON  另一个写DOUT OT#(16)=ON 么  他们都是从哪个位置开始的啊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30040是DOUTOT#(9)=ON

      30050是DOUTOT#(17)=ON

      两个端子台的信号是分开的。

----------------------------------------------------------------------
安川电机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021-53852200*545

<受理时间>

9:00~17:0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3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