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SY PLSR两条指令能用两次吗?

楼主(2014-10-24):
我这两天在用LP1-08M06T这款PLC驱动步进电机,想多次使用PLSR指令,但在第二次调用这条指令时,程序卡在此处不动。看手册上说不能调用两次,我想问如果我想用这款PLC控制步进电机(不支持定位指令),除了弄闭环外,还有其它好的办法吗?谢谢回答!

网友A:
有的PLC可以,有的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PLC可以,有的不可以。

LP1-08M06T不可以,那怎样可以实现精确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有的PLC...

就用一条,但他的触发条件可以有多条,信捷的PLC有些款也是这样子,只能用一条运动指令,这里有可实例,希望能帮到你。http://bbs.gongkong.com/d/201406/566126_1.shtml

网友B:
应该可以吧,只要不同时触发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z...

恩,是的,可以通过改变触发条件和改变参数来实现,昨天我是用子函数的方式来实现,可能是子函数的限制,今天用顺序功能图(用辅助变量M的方式)可以实现控制,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吧,只要不同时触发就行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应该可以吧,只要...

看这个LP1系列PLC手册时把我给搞懵了,我以为不管改不改触发条件,只要两次及以上调用时,程序就会出错。今天用状态位的方式是可以的。

网友C(2016-06-22):
可以用,在顺序功能块或者不同流程里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