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次谐波问题

楼主(2014-10-24):
各位前辈

        你们好,我碰到一个情况:一个项目有大量单相晶闸管调压器(调压后接单相负载)。平均分配到3相四线中,运行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3次谐波电流(用电能质量分析仪检测了),经查资料,3次谐波具有零序性,会叠加到中性线上。

最近我参观看一个公司同一种产品,他们采用两相(380V,2根火线)调压器(调压后接2相负载)。运行中系统零线电流很小。

    我想问,两相调压器为什么3次谐波电流很小(甚至没有)?

网友A:
这个问题非常好,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B:
这个问题还真值得研究研究

网友C:
这个楼主测试过吗?????

网友D:
有没有图纸,贴出来看看!!

网友E:
如果采用两相调压器还有零线什么事呢?谐波电流全部送到变压器中性点上了。单相的话谐波电流当然全部都有走你的零线上。

网友F:
不能说是2相调压,还是单相调压,不过电压是380V,不是220V。3个380V调压器接成角形,没有零线,也就没有零线的3次谐波了,不过3次谐波是存在的,它在角形连接的三相电源回路中通过。

网友G:
应该说三次谐波是在任何的非线性负载中都存在的,至于你说的这个现象还真不好解释,期待高手的解答。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不能说是2相调压,还是单相调压,不过电压是380V,不...

很同意。